怎么将高低电平信号转化为模拟信号

楼主:
请大神指教,怎么将高低电平的信号转换为相应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基准电压2.5V,高电平为2.5V以上,低电平为2.5V以上,有没有相应的元器件或者电路参考

网友A:
请你把所写的需求再读一遍,首先自己要能理解自己的要求。

网友B:
"怎么将高低电平的信号转换为相应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你把所写的需求再读一遍,首先自己要能理解自己的要求。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现在想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供ADC采样,就是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要怎么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高低电平的信号转换为相应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楼主想表达什么 ...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现在想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供ADC采样,就是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要怎么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将高低电平的信号转换为相应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楼主想表达什么 ...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现在想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供ADC采样,基准电压为2.5v 就是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要怎么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现在想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供ADC采样,基 ...

我来猜一下,你是要把0-1数字信号所携带的占空比或频率等参数值转化成0-5V的模拟电压值,是吧?否则光是0、1信号的高低电平值本来就可以ADC采样了呀。顺便猜一下,你是在校的学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现在想把这个数字信号转换为0-5V的电压供ADC采样,就 ...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代表数字,就叫数字信号,而高低电平代表什么样的数字,有多种编码方式,例如二进制编码、BCD码……等等。不知道编码方式,不能知道这些高低电平代表什么数字。
知道了编码方式,那么把数字信号送到数字-模拟转换芯片,就可以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网友D:
传感器已经输出数字信号了,干嘛还要先转成模拟信号再ADC?
假设你要去天安门广场,你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了,是不是还要先去趟纽约时代广场再去天安门?该不该吃点药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代表数字,就叫数字信号,而高低 ...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没有那么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没有那么复杂的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没有那么复杂的”

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我猜测是串行编码。串行编码也有多种,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猜一下,你是要把0-1数字信号所携带的占空比或频率等参数值转化成0-5V的模拟电压值,是吧?否则光是0 ...

别想那么复杂   就是高低电平0或者1转换为电压信号  0V就是低电平,5V或者3.3V是高电平   我想设计的是开关量为变化,但采集的是电压信号,能理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没有那么复杂的”

简单的高低电平信号,我猜测是串行编码。串行编码也有多 ...

我想要的是一个转换电路   没有干扰那种      不存在撒子编码或者串行并行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转换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也就是0,1的数字信号”

高低电平信号代表数字,就叫数字信号,而高低 ...

什么芯片可以将高低电平也就是0或者1作为输入,输出端为连续变化的电压值   基准电压为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已经输出数字信号了,干嘛还要先转成模拟信号再ADC?
假设你要去天安门广场,你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了 ...

我是在别个的基础上改版   别个那个芯片是AD采样   但别人要改为按键   能懂了不    或者你有没有好点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的是一个转换电路   没有干扰那种      不存在撒子编码或者串行并行  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转换为电 ...

实在不能理解你要的“转换电路”是什么。
高低电平本来已经有电压,你在12楼说“0V就是低电平,5V或者3.3V是高电平”,你要把这个高低电平转换成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可以将高低电平也就是0或者1作为输入,输出端为连续变化的电压值   基准电压为2.5V

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高低电平也就是0或者1作为输入,输出端为连续变化的电压值   基准电压为2.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能理解你要的“转换电路”是什么。
高低电平本来已经有电压,你在12楼说“0V就是低电平,5V或者3. ...

就是转换成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而不是突变式的 ,怕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别个的基础上改版   别个那个芯片是AD采样   但别人要改为按键   能懂了不    或者你有没有好点的 ...

“别个那个芯片是AD采样   但别人要改为按键   能懂了不”

AD采样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这一点毫无疑问。改成按键,那只能是按某个键输出某种编码的数据,这个要求可以用简单的单片机,也可以用专用的芯片。不过,专用芯片现在恐怕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转换成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而不是突变式的 ,怕有干扰

“就是转换成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而不是突变式的,怕有干扰”

你的“高低电平”总要带有某种信息,才能够转换成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这个“某种信息”,可以是占空比,可以是脉冲幅度,可以是脉冲位置(相位)……
这些不知道,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