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达林顿管的使用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输出OUT只在0V和24V变化,且输出电流为50mA,现在用了一个达林顿管子实现,当输入为24V时,达林顿管输出为0V;当输入为0V时,达林顿管截止,这时我在后面加了上拉电阻,把截止时的电压拉到24V。但是出现了问题,就是480R的上拉电阻功率会达到1.2w,太烫了,作为产品肯定不行,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案和建议吗。

网友A: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输出OUT只在0V和24V变化,且输出电流为50mA”

电源电压已经给定,输出电流不是由你的管子决定,而是由管子的负载电阻决定。

网友A:
你最好把此电路要实现的目标说清楚,为什么电源电压为24V,为什么要求输出电流为50mA,否则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输出OUT只在0V和24V变化,且输出电流为50mA”

电源电压已经给定,输出电流不是由你的 ...

我明白,我的问题是管子截止时,达林顿的输出到不了24V,我需要把他拉到24V,但是上拉电阻现在太烫了,所以想换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此电路要实现的目标说清楚,为什么电源电压为24V,为什么要求输出电流为50mA,否则没有办法解决你 ...

我们做的是一个IO盒,输出电流是客户要求的,输出24V和0V也是客户的需求

网友C:
管子导通了,管子也相当于是你的负载了,管子截止,你上拉电阻跟你的负载吃了24V电压,这时电流由你的上垃电阻同时决定。你负载是什么样的?达林顿管跟三极管一个用法,自己评估一下这种场合是否适用。如果只是要求输出个限制电流可以搭个恒流源就好了

网友:
sot23-3的9012/9013也能输出几百mA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导通了,管子也相当于是你的负载了,管子截止,你上拉电阻跟你的负载吃了24V电压,这时电流由你的上垃 ...

还要求24V的电压输出,之前使用三极管满足的50mA驱动电流,结果三极管老是被烧,就想换个达林顿,但是uln2803又有输出上拉电阻太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IO盒,输出电流是客户要求的,输出24V和0V也是客户的需求

既然是如此,那么你的达林顿管并不需要负载电阻,负载在客户的设备内。所以,你的电路板上各元件也不会消耗1.2W热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IO盒,输出电流是客户要求的,输出24V和0V也是客户的需求

你最好是和用户多沟通一下,把用户的需求彻底搞清楚。
如果你在你的板子上加480欧电阻,那么用户板子里面可能达不到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是和用户多沟通一下,把用户的需求彻底搞清楚。
如果你在你的板子上加480欧电阻,那么用户板子里 ...

达林顿输出最大500mA,到用户那边应该可以有50mA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达林顿输出最大500mA,到用户那边应该可以有50mA吧

你不接480欧负载电阻,到达用户那里的电流岂不更大?

还是那句话:你最好是和用户多沟通一下,把用户的需求彻底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480欧负载电阻,到达用户那里的电流岂不更大?

还是那句话:你最好是和用户多沟通一下,把用户 ...

好的,多谢~

网友:
楼主的基本概念错误,能输出多少和实际输出多少是两个概念,楼主拿数字IO的思维方式去凑晶体管电路是不行的。
如果50mA的负载是24V供电的,且与你的系统共地,那么负载应该接在你的驱动晶体管的集电极与24V电源之间。如果负载要求的是一个0或者24V的电压信号且带载能力为50mA,那么电路就得改成用PNP管或P沟道MOS管来控制24V的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一个IO盒,输出电流是客户要求的,输出24V和0V也是客户的需求

你可以把输出级改成推挽输出。直接从管子上抽电流,不经过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