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求助,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区别有了解过。但是一直听人在说直流无刷电流,请问伺服电机与直流无刷电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二者命名的原则不同。伺服电机特指用于伺服系统中的电机,伺服系统则指输出量跟随输入量的自控系统。可见,伺服电机是根据用途来命名的,而直流无刷电机则是根据电机结构来命名的。伺服电机中有采用直流无刷结构的,但不仅仅有这种,还有其它类型的伺服电机。

网友:
装有编码器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
分类方式不一样,直流有刷、无刷电机也可以是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