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4.2V锂电池充放电保护芯片?

楼主:
想了解一下关于现在的穿戴式设备中,3.7V-4.2V这种小容量锂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电路中,所应用的电池保护芯片都有哪些?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提供一下芯片的厂家和型号,谢谢! 因为刚接触这些电源的东西,不是太了解,电池保护电路是否可以做到充电状态检测,欠电(缺电)检测?还是有专门的芯片呢?

网友A:
这个我是该答呢还是不该答呢。。。
纠结中。。。
我们有一颗锂电保护IC还在测试中。。。

目前我见到最多的锂电保护IC是DW01(带各种后缀)

一般锂电保护IC都是用于过充、过放、过流保护,保护方式以直接切断MOSFET居多。

不过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是大电流的(几A级别),穿戴设备中电流那么小,这些保护IC是否依然适用就不确定了。。。

网友:
楼主的要求就是单节锂电保护IC
推荐精工的S-8261,通用货,稳定可靠
找s-82a1a系列即可

网友B:
如考虑成本因素,国产现在几个厂家保护芯片也很好用
HY2110
日本理光也有单节R5460用的也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考虑成本因素,国产现在几个厂家保护芯片也很好用
HY2110
日本理光也有单节R5460用的也很多

您好,这种保护芯片可以做到低电量检测么? 就是像咱们手机一样,当低于20%的时候会提示电量过低,有没有这种可以做低点亮检测的芯片,还是说都是通过检测总体电量然后通过软件对采集到的电压电流阈值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是该答呢还是不该答呢。。。
纠结中。。。
我们有一颗锂电保护IC还在测试中。。。

目前我见到最 ...

谢谢,那您了解,咱们手机或穿戴设备中,可以做到低电量检测的芯片都有那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种保护芯片可以做到低电量检测么? 就是像咱们手机一样,当低于20%的时候会提示电量过低,有没有 ...

保护芯片仅仅是对电池的充放电进行保护,是针对电池充电过压,放电时过度放电至最低电压,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电量检测是在保护电路外又一种电路,或者电量芯片,或电压检测或电荷充电监测

网友B:
电量监测要借助MCU完成
也有简单的电压检测 纯模拟电路,比如电动车上的电量检测
手机电量检测是检测的电荷充电量,监测充电放电电流,加上软件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量监测要借助MCU完成
也有简单的电压检测 纯模拟电路,比如电动车上的电量检测
手机电量检测是检测的电 ...

就是说要用到电池电量计或者库伦计,再结合MCU进行计算判断来完成低电量检测预警功能!也只有这种办法在应用上是最多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要用到电池电量计或者库伦计,再结合MCU进行计算判断来完成低电量检测预警功能!也只有这种办法在 ...

库伦计量这种方法是比较精确,智能所以繁杂一些
TI的BQ系列有比较多芯片可以用

用检测电压的方法也常用,都是一般用途,比如移动照明灯具之类,需要知道剩余电量情况,用LM324就可以简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伦计量这种方法是比较精确,智能所以繁杂一些
TI的BQ系列有比较多芯片可以用

用检测电压的方法也常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