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芯片bq2407x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
1.bq24075,bq24075T和bq24075-Q1这三款芯片的区别在哪里,没有看懂!
2.bq24076的充电电压为4.4V,锂电池的电压最好控制在4.2V以内,4.4V的充电电压难道不会导致锂电池过充吗?

网友A:
TI的芯片,同类型号的后面有Q的是汽车用IC

网友:
注意TS脚外接电路的不同

网友:
bq24075,

bq24075T TS可以接分压电压源,可以改变NTC电阻值的大小,灵活

这里参考一下,TI的BQ24075和BQ24075T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参考一下
http://e2echina.ti.com/question_ ... ement/f/35/t/134693
BQ24075  uses a current source to drive the NTC Thermistor connected to the TS pin.  The bq24075T uses a voltage source to drive the NTC Thermistor connected to the TS pin.  The end result is the same however, the voltage source gives you more flexibility.  The the voltage based TS (T version) allows the user to scale the thermistor to use any value 10k, 100k, 50k, where as the current version only uses the 10k NTC at 25C.

网友:
普通锂电池充满4.2V,,也有4.4V的,,很多手机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锂电池的放电平台是3.7v,锂电池的使用充放电是需要"保护板",进行有过充和过放的保护。
,如电池没有保护板就只有用约4.2v的充电压,因为锂电池理想满充电压是4.2v,电压超过4.2v就可能损坏电池,用这方法充电同时需要时刻监察电池的状况。 有保护板就可以用5v(4.8到5.2都可以),电脑的USB 5v或手机 5v 充电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芯片,同类型号的后面有Q的是汽车用IC

谢谢啦,你的讲解太详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