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实现串口打印功能

楼主:
stc的89c52rc型号开发板,晶振是12m。是因为买的最小系统就是这个频率。使用波特率位9600,将TL、TH都设置成0xfd后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的都是乱码。12M的晶振波特率只能是2400,9600的情况下会有7.8%的误差,所以会产生乱码,而2400波特率的情况下误差是0.16%,这样就不会产生乱码了,TH1和TL1都设为F3为什么51单片机的晶振一般使用11.0592?用11.0592晶振的原因是51单片机的定时器导致的。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时,如果用11.0592Mhz的晶振,根据公式算下来需要定时器设置的值都是整数;如果用12Mhz晶振,则波特率都是有偏差的,比如9600,用定时器取0XFD,实际波特率10000,一般波特率偏差在4%左右都是可以的,所以也还能用STC90C516 晶振12M 波特率9600 ,倍数时误差率6.99%,不倍数时误差率8.51%,数据肯定会出错。 这也就是串口通信时大家喜欢用11.0592MHz晶振的原因,在波特率倍速时,最高可达到57600,误差率0.00%。小平头技术问答 用12MHz,最高也就4800,而且有0.16%误差率,但在允许范围,所以没多大影响。

#include<reg51.h>   //stdio.h,string.h用于printf函数原型
#include<stdio.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uart_init(void);//串行口初始化
int main(void)
{
int a=99;
char *string="abde";
uart_init();
while(1)
{
puts("abcd");
printf("%d  %x  %c  %s  %p ",a,a,(char)a,string,string);
delay(1000);
}
return 0;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即0010 0000,定时器/计数器1,工作方式2
TH1=0xf3;//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0xf3;
TR1=1;//启动定时器/计数器1
SCON=0x50; //0101 0000.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行控制
PCON=0x00;//设置SMOD=0
IE=0x90; //CPU允许中断,串行允许中断
TI=1;//直接使用printf必须加入此句才能实现发送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
讲的不错。很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科普帖,不是求助帖。
楼主加油,当你能把一个知识讲给别人让别人懂的时候,你已经对这个知识真正掌握到融会贯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