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4-18):
nios数据传输问题
最近在学习nios,想知道nios与片内其他fpga的逻辑电路之间怎么通过avalon协议传输?我在搭建mcu的时候怎么搭建地址线与数据线?是用i2c slave to avalon-MM master bridge这个核还是做一个带数据线地址线的avalon模块放mcu里面?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nios之间的连线驱动不用自己做,软件自己就做完了。设计者只需要将对应连线的点,点击上链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