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检测可以用多圈电位器吗?

楼主:
可以旋转多圈的电位器,可否用于方向盘的旋转检测,这里我考虑的是方向旋转的快慢对电位器的一个磨损情况以及机械安装不可能同心的原理考虑,如果用电位器做,能用多久,且稳定性如何?

网友:
电位器能否用于方向盘的方向检测

可以。但稳定性、可靠性和寿命都相当差。

网友:
综合技术交流版面已经回复。

网友:
用在汽车上吗 有震动的地方肯定不会稳定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不够实用,成本高了,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则没有保障,尤其是微型结构的多圈电位器,这类电位器根本就不是为了频繁旋转而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