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05无法启动

楼主:
大佬们用过这块芯片没有,他的AUX脚要先给C2充电,到达1.4V后芯片才能启动,但是我充电测到电容死活达不到1.4V,这是什么问题,而且充电速度很慢。

网友:
要先确认输入能量是否够。

网友:
充电测到电容死活达不到1.4V
能达到多少V
总得有个数字,误差多少
然后分析是哪里问题

网友:
SHDN那只脚不是应该开机后才拉LO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