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压力传感器有吗?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黄色为传感器,中间通孔,螺栓穿过,另一侧螺母拧紧,测拧紧后的夹紧力,要求传感器厚度不超过5mm,承力能力越高越好,能实现吗,如果能,成本多少大概,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当然可以实现,但作为成品传感器,自制不大现实,除非你就打算做这个产品。通过测量微小形变再根据倔强系数可以得到压力值,理论上简单,工艺上则很有讲究,还是找找成品吧。

网友:
中间孔径多少,测量范围,精度,温飘这些参数要先有个大概,找一个类似产品的代理商,让他们帮你找就是。

网友:
有类似产品,请联系我。

网友:
拉力,压力,高频流体压力,扭矩,加速度,位移,欢迎垂询2850387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