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米波不懂就问:有关毫米波雷达的在汽车上最新应用

楼主:
1、TI 毫米波雷达响应时间?
A:毫米波是以光速在空气中传播的,毫米波从发射到接收的时间取决于反射目标的距离。

2、毫米波处理方案是什么接口跟主机通信?
A:SPI

3、AWR1642芯片是用在汽车雷达上吗?
A:AWR型号适用于汽车产品,IWR型号适用于工业产品

4、雷达芯片?射频收发都集成了?不需要上下变频吗?
A:集成射频收发,中频调理,ADC,部分型号集成DSP及ARM处理器

5、芯片的尺寸有哪几种?
A:请查看页面获得详细信息   http://www.ti.com.cn/zh-cn/sensors/mmwave/overview.html

6、毫米波雷达对应于距离的精度变化曲线最好也在这次直播中介绍一下,这样可以确定适用的距离。相比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应该在性能价格上具有比较优势,应该是这个表格是其中最核心的对照参数。
A:测量精度与射频参数配置有关系。

7、IWR产品的测试距离及精度该是什么样的?
A:毫米波传感器测试的距离和精度,和测试的目标,天线的设计,算法等都很有关系。以液位检测为例,测试距离可以高达100m,精度<1mm

8、毫米波雷达相比激光雷达的优势有哪些?
A:成本是最大优势。

9、请问毫米波雷达能不能穿透树叶、草叶这样的东西?
A:能,电磁波信号具备一定的穿透能力。

10、TI毫米波雷达测方位的范围大概是多少米?
A:根据配置及算法的不同,从几米到300多米均可实现

11、如何计算被监测目标的位置和速度的?
A: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12、气候或恶劣天气,比如雨雪或大雾天气对雷达探测影响大吗?如何避免?
A:毫米波相对于其他传感器,对环境不太敏感。恶劣天气对毫米波有影响,但仍然可以检测。

13、人数统计例程序的数据是如何读出的
A:人数统计的例程通过串口把检测到的信息发给PC,由PC显示结果。

14、一个雷达节点的费用大概是怎么样的?
A:AWR1642+PMIC+CAN+FLASH即可。其他根据你这边需求进行增减

15、毫米波雷达在汽车的领域主要可以运用在汽车的哪些功能应用上?
A:从ADAS到车内应用非常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ti.com/sensors/mmwave/awr/applications.html

16、200米左右,测距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啊?
A:与你的射频配置相关。

17、毫米波对天线的体积要求怎样?
A:取决于探测距离/FOV等设计。

18、TI毫米波雷达的有效检测区域和范围如何?
A:与天线设计相关

19、发射功率是不是变小了
A:发射功率12dBm左右,具体参考具体型号的datasheet

20、目前有支持没有单发多收的案例或者参考设计?
A:TI这几款平台为2发4收或者是3发4收方案。

21、扫频带宽和检测精度之间的关系请简单扫盲普及一下
A: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22、怎么把77G雷达应用到2线制仪表中来?测量物位
A:请参考。功耗优化的液位测量参考设计:Power Optimization for IWR1443 77GHz‐Level Transmitter Reference Design

23、请问咱们这个毫米波雷达能用来统计人数吗?有相关的参考设计吗?
A:室内/外人数统计参考设计:Indoor/Outdoor People Counting Reference Design   查看详情

24、什么是EMC板?

25、可以测量从雷达到被测物体之间的角速度和相对速度等数据吗?
A:可以,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26、AWR1243P什么时候正式发售
A:官网提供样片购买

27、之前有听过毫米波雷达探测心跳,室内活动物体探测,请问今天讲的车用的和之前的有什么区别?
A:原理相似,应用不同

28、这个雷达盲区多少cm?
A:最小为4cm.与配置相关

29、1、TI毫米波雷达的波长和频率是多少,能探测的最远距离多大?
A:77GHz, up to 350m

30、是否适用于短距离的测距,即大部分在1米范围内的高精度测距情景?
A:可以使用。具体看使用场景

31、有没有提供77G毫米波雷达天线设计方面的支持或设计实例?
A:可参考TI评估板天线

32、天线配置难度及功率大小如何?
A:只需要改变配置文件即可。功率输出约12dBm,具体需要看对应型号datasheet

33、为什么开始3TX转2TX又到3TX?
A:不同型号的发射通道数量不同。 http://www.ti.com.cn/zh-cn/sensors/mmwave/overview.html

34、相比与24GHz系统,毫米波雷达77GHz具有哪些优势?
A:体积小,集成度高

35、请问毫米波雷达如果用在煤矿井下人员数量统计时对环境的要求怎样,井下巷道对波的反射比较大,还有较多干扰,比如煤车过来过去
A:室内/外人数统计参考设计:Indoor/Outdoor People Counting Reference Design  查看详情 可使用TI EVM进行实地评估

36、毫米波雷达现在是否有开发板,如何获取?
A:有的,可以在estore或者通过代理购买。 (http://www.ti.com.cn/zh-cn/sensors/mmwave/awr/tools-software.html

37、可以进行盲点监测/盲点侦测吗?
A:可以的。4. 80m 车载短距离雷达(SRR)的目标检测及追踪参考设计:Short‐Range Radar (SRR) Reference Design Using AWR1642

38、毫米波雷达在车载上面可以应用到哪些场景?

39、请问集成的DSP是那种类型的呢?
A:600MHz C674x

40、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吗
A:Softwave 软件 1. 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

41、在车载上功耗怎样,对电源有什么要求
A:车载连续工作约2W

42、DSP有库么,怎么用?
A:Softwave 软件 1. 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

43、是否可以利用毫米波雷达技术监测心跳和呼吸?

44、毫米波雷达可以探测出同样距离处的 物体的大小吗?譬如可以检测出 物体是猫还是 人。
A:是有方法能够区分的,是根据运动特征

45、最小能测的物体是多大啊?
A:硬币大小。与反射率相关

46、是不是用于汽车自动驾驶上面的?
A:作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传感器

47、TI 毫米波雷达 对玻璃这类物体的检测效果怎么样?
A:毫米波可以检测并穿透玻璃。相关测试信息请访问:

48、1642的板子是几层板呢?
A:AWR1642BOOST的原理图和PCB信息请访问:查看详情

49、TI的毫米波雷达探测距离能做到多少?
A:几米到二三百米均可。与天线设计,算法有关系

网友:
50、这些个雷达覆盖范围有多远呀?,到远一点的地方精度还高不高的?
A:与你的使用场景相关,与配置相关

51、天线收发 间的 隔离度 怎么样呢?
A:The TX- RX isolation is typically around 35dB and TX-TX isolation is ~30dB. The amplitude and phase mismatchs would be dominated by onboard trace mismatches , which would need to be calibrated out externally on the final product. On the TI EVM the RX-RX antenna isolation is >16dB.

52、接收天线是直接画在PCB板中的吗?
A:目前TI毫米波EVM上的收发天线都是在PCB上的。

53、工业雷达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54、对于毫米波的解调模块是集成在AWR1243的内部吗?
A:是的。AWR1243输出的ADC采样数据。

55、dsp基于什么编程语言?
A:可以使用C语言,利用编译器来优化。

56、可以直接用车载自带充电器供电吗?
A:你是问EVM板能否用12V供电么?目前大部分EVM使用5V供电,新的EVM可以支持12V输入。

57、最小检测的物体直径多大?功耗如何?有没有单芯片方案?
A:除了AWR1243,其他的产品都是单芯片方案,集成了射频和数字处理。

58、AWR1642系列是哪年推出的,是否已经在市场大面积推广应用?
A:AWR1642去年已经量产,已经有很多客户在使用了。

59、除了汽车领域,TI毫米波雷达解决方案还可应用于哪些领域,可否用在无人机上?

60、这个能不能用在无人机上面?
A:可以的。16. Drone safety and productivity enabled by mmWave sensors  查看详情

61、雷达和摄像头融合是什么意思呢?
A:雷达获取距离速度信息与摄像头进行互补

62、开发软件需要配套升级吗?
A: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

63、支持的最大检测速度多少啊?
A:与射频配置相关

64、请问有自动泊车的参考设计吗
A:有demo代码:

65、AWR1642的数据传输线是采用屏蔽的双绞线还是同轴线呢?
A:AWR1642可以使用CAN/SPI/UART/I2C输出目标数据。具体可根据你的需要进行选择

66、这个毫米波雷达的供电是否有特殊的要求,对于3.7V电池供电的应用上能否满足要求。在自行移动的机器人上如果应用,需求和汽车有什么差异。
A:应用是比较相似的,可搜索以下几个视频进行对比 1. Robotics sense and avoid demonstration using TI mmWave sensors 2. Drone ground vs. water detection demonstration using IWR mmWave sensors 3. Drone altitude measurement demonstration using TI mmWave sensors 4. Comparison of 3D ToF and mmWave for Robot Vision: Part 1 , Part 2, Part 3

67、对于DEMO系统调度周期能做到多少HZ访问周期?
A:与你的算法相关,20 30或者更高都是可以的

68、里面的sdk是开源的吗
A: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

69、TI 毫米波雷达在探测最大距离和角度是多少?
A:与天线设计相关,近距离可以有FOV160度,远距离可以根据需求做到200米上下。

70、请问1843相比1642的性能来说有哪些强劲的地方呢?
A:3发射,处理能力更强,ADC 采样率更高

71、波束成型是什么意思
A:TX Beamforming

72、1243采用级联是为了方便什么呢?
A:为了更好的分辨率,更远的探测距离

73、毫米波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和探测角度有多大?
A:这和目标大小,天线设计都有关系的。

74、与红外、激光、电视等光学导引头相比,毫米波具有哪些优势?
A:你可以参考一下查看详情里的相关信息。

75、TI这个参考设计在国外的应用情况如何?
A:国外也有很多客户在使用了。

76、目前是使用多大供电啊?
A:使用CAN总线输出的汽车级 77GHz 雷达模块参考设计TIDA-01570: Automotive 77GHz Radar Module Reference Design with Object Data Output[含硬件设计]

77、毫米波雷达能同时识别多个目标吗?
A:可以的。你可以先看看相关视频: https://training.ti.com/mmwave-radar-demonstrations

78、毫米波雷达在汽车行驶时是如何工作的
A:建议你看看TI网上SRR/MRR等相关的视频。视频链接: https://training.ti.com/mmwave-radar-demonstrations

79、毫米波芯片与MCU采用什么接口连接?
A:AWR1243使用CSI2传输数据,其他型号集成MCU/DSP

80、这个毫米波雷达成像和光学成像有啥优势呀?
A:对环境比较不敏感,例如在大雾,雨雪天气仍然能工作。

81、360度检测需要几个 毫米波雷达
A:与天线设计相关。FOV设计为160,可以用2-3个

82、前端和后端的雷达芯片采用单芯片完成吗?
A:TI的毫米波芯片把射频和数据处理都集成在了一块芯片里。

83、波速的扫描是什么原理呢?
A:相控阵

84、扫描频率能到多少呢
A:76-81

85、在汽车应用中,如果要实现360度监控,需要布置4个毫米波雷达?
A:4个角雷达再加前向雷达

86、从性价比来说,今天所讲的哪一款芯片要占优势呢?
A:请查看AWR1642 AWR1843

87、国内安防主要应用的是什么技术?毫米波雷达是主流吗?
A:安防可使用,室内/外人数统计参考设计:Indoor/Outdoor People Counting Reference Design   查看详情

88、还能检测心跳?
A:可以。

89、请问汽车防碰撞毫米波雷达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A: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90、测距雷达范围5到10米的主要应用于哪个领域
A:室内应用,车内应用

91、如果通过毫米波雷达芯片是否可以对运动物体的存在、速度、方向、距离、角度等目标信息进行探测?其芯片是否具有相应的算法?
A: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92、PCB设计时,这个芯片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A:有提供参考文档

93、红外也能探测距离,是否有采用红外并处理红外信息的芯片呢?或者说毫米波探测距离的方案的性能远远高于红外呢?
A:毫米波探测距离比红外精度更好,可以获得方位信息。成本也会高一些

94、毫米波雷达需要大量的图像处理,TI在这房面有哪些优势呢?
A:信号处理可以使用芯片自带的DSP处理器。

95、毫米波的穿透能力是怎么样的?
A:你可以参考相关的实验:

96、能用于智能小车自动避障装置吗?

97、毫米波可以识别图像吗?
A:毫米波是靠电磁波反射来识别目标的。

98、毫米波可以穿透塑料,那毫米波雷达如何检测塑料障碍物?
A:请参考穿透测试实验,一些情况下是可检测到可以穿透的障碍物的:

99、或是,它能用于AGV小车的自动避障系统中吗?

网友:
100、心跳检测不正常,车子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A:这取决于用户应用需要做如何的处理。

101、77G和24G毫米波有什么区别?
A:77G的测量精度更好,体积更小,集成度更好

102、毫米波雷达的天线是不是一般都做成PCB板,类似WIFI天线的这种
A:一般做在PCB上

103、能用于人体移动检测吗?
A: 室内/外人数统计参考设计:Indoor/Outdoor People Counting Reference Design   查看详情

104、同问 能检测到 心跳 吗
A:可以,请参考demo信息:

105、TI 毫米波雷达芯片价格大约在多少范围内?老师方便透露下不?
A:官网页面有千片报价供参考

106、BSD是指?
A:盲区检测

107、该方案推荐使用天线的数目是多少?
A:2发4收或者3发4收

108、如何解决处于相同距离但不同位置的物体?
A:以下视频有介绍 。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109、毫米波雷达方案成本多少?精度如何
A:使用CAN总线输出的汽车级 77GHz 雷达模块参考设计TIDA-01570: Automotive 77GHz Radar Module Reference Design with Object Data Output[含硬件设计]

110、毫米波雷达 ; 精度可以通过软件调节吗 ;
A:与射频配置相关

111、1642模块的 批量成本大概多少?
A:TI官网上有千片报价。

112、雨雪天气会对雷达信号造成影响吗?
A:会有一定衰减,但仍然可以检测。

113、77ghz毫米波雷达能穿透玻璃吗?
A:

114、毫米波雷达 100m能检测多大的物体
A:汽车

115、车两侧的高速移动目标如何检测

116、穿透能力太强的话,会不会把不需要的也穿透误理解为目标信号
A:请参考相关实验:

117、天线有什么讲究吗?
A:天线设计和检测的距离,FOV等相关。

118、1642可以被IAR开发环境支持吗?
A:使用CCS进行开发

119、雾霾天呢?
A:毫米波对环境不敏感,在雾霾天下仍可以工作。

120、ti提供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吗?
A:使用CAN总线输出的汽车级 77GHz 雷达模块参考设计TIDA-01570: Automotive 77GHz Radar Module Reference Design with Object Data Output[含硬件设计]

121、毫米波雷达的原理和优点是什么?
A: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122、ti毫米波雷达方案是全套解决方案吗
A:使用CAN总线输出的汽车级 77GHz 雷达模块参考设计TIDA-01570: Automotive 77GHz Radar Module Reference Design with Object Data Output[含硬件设计]

123、我可以不用 TI 配套的 PMIC 给到雷达吗? 用的 TI 其他的pmic 加一个 LDO ,测试好像没有啥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潜在风险
A:需要符合雷达芯片的上电时序要求。

124、介绍下毫米波雷达测速与角速度
A: Training 在线培训(毫米波传感器基本原理) Fundamentals of FMCW technology and mmWave sensors, Quick start

125、可否用于安防领域?
A:可以, 室内/外人数统计参考设计:Indoor/Outdoor People Counting Reference Design   查看详情

126、有联系邮箱吗?
A:技术支持请到ti e2e在线支持论坛发帖,链接  https://e2echina.ti.com/

127、想自己开发,如何给1243或1642配置寄存器,有没有推荐的寄存器配置案例,在哪里找
A:TI Resource Explorer: 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相关的资源 • 示例代码/Chirp设计/实验报告(Demo Code, Chirp Design, Experiments)

128、用于APA和PDC最短探测距离多少?盲区多少?AWR1843开发板多少钱
A:AWR1843BOOST在TI官网上有报价。

129、激光雷达与毫米波雷达哪个更适合无人驾驶
A:各有优势,相互补充。

130、能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A:技术支持请到ti e2e在线支持论坛发帖,链接   https://e2echina.ti.com/

131、汽车级毫米波雷达多用什么处理芯片
A:AWR1642 AWR1843均集成处理器。

132、仓库物流AGV领域能否使用?
A:是适用的。参考视频

133、1443与1642的主要区别?
A:1443入门级方案,带硬件FFT,没有DSP。1642带DSP。

134、请问雷达系统有专门的软件吗?
A: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

135、开发板的购买链接能提供一下吗?

136、车前、车后的探头数量配置一样吗
A:与你这边具体需求一致

137、150米检测距离发射功率大概多少呢?
A:发射功率均为12dBm左右

138、问下毫米波雷达和微波雷达是一个东西吗
A:百度上微波的解释,应该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GHz的电磁波,是无线电波中一个有限频带的简称,即波长在1毫米~1米之间的电磁波,是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亚毫米波的统称。

139、学生学习开发板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使用1642 1843平台

140、无人机 + 为什么选择 + 毫米波雷达
A:建议你看看我们的白皮书Drone safety and productivity enabled by mmWave sensors   查看详情

141、10米左右的RCS多大?
A:10米左右的什么物体?车? 人?不同目标的反射率不同,大小不同,在同样的距离的RCS也是不同的。

142、无人机避障可以用24G吗
A:推荐使用77G,精度足够高,可以检测到电力线

143、发射功率多大,对人体辐射影响大吗
A:发射功率约12dBm,具体值需要查看对于datasheet

144、AGV避障建议用24g, 还是77g的?
A:推荐使用77G,以获得更高的精度,更密集的点云

145、请问您刚才提到的天线参考设计能否给个具体的网址链接呢?或者路径。谢谢

146、最小距离,和最大角度呢
A:FOV160度,最小盲区4cm

147、能精确到mm?
A:与测量目标,算法是有关系的。

148、请问:如何得到工业天线设计工具

149、这个集成天线的开发板最好接收的距离多少
A:AWR1642BOOST EVM 测量车辆约80-120m。请参考

150、现在只有AWR1243可以实现级联吗,其他的芯片可以实现级联吗
A:其他芯片是不可以的额

151、假如放在无人机上,天线的接收距离是一样的吗
A:与被测目标是相关的

152、有测量算法的链接提供吗
A:mmWave SDK: mmWav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http://www.ti.com/tool/mmwave-sdk更多参考示例代码及实验数据:http://dev.ti.com/tirex/选择->software->mmWave Sensors

TIDEP-0092, AWR1642BOOST, AWR1642, TIDEP-0091, TIDEP-01000, MMWAVE-SDK, IWR1443, AWR1843BOOST, AWR1843, TIDA-01570, AWR1243

网友:
TI的毫米波芯片把射频和数据处理都集成在了一块芯片里。

网友:
无人机 + 为什么选择 + 毫米波雷达?
无人机避障可以用24G吗?
激光雷达与毫米波雷达哪个更适合无人驾驶?
毫米波雷达的原理和优点是什么?
77ghz毫米波雷达能穿透玻璃吗?

网友:
有做这个BSM开发人员吗?

网友:
能合作开发BS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