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
  各位大佬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我知道BISS0001的引脚作用了,可是不知道那些线连起来起什么作用,比如那些电容电阻那些,各位能不能指点一下里面这各个电路模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必须看模块的手册,需要内电路才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看模块的手册,需要内电路才能分析。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模拟传感器的标配电路一块,加上运放放大一部分电路。再有就是BISS0001本身芯片处理需要的一部分电路。BISS0001这款芯片目前还是占据PIR市场一大部分的,但是正在被新的芯片不断冲击,目前性价比高的PIR芯片不断冲击市场,价格战打的一塌糊涂。而且BISS0001这个不支持二次开发(主要是量小的人家不搭理你),不能够适应当前的灵活多变的市场。目前好些家MCU方案都足以胜任BISS0001的功能,且价格,方案,灵活多变,使用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
用这颗芯片 也能做雷达 感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