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倍压整流电路,每次焊接后输出电压低(是设计的30%),偶尔能有一两个达到设计目的

楼主:
16倍压整流电路,每次焊接后输出电压低(是设计的30%),偶尔能有一两个达到设计目的

网友:
如果设计没有问题,先检查焊接问题,确认焊接无误。对于高压系统,要注意助焊剂、PCB板材对绝缘电阻的影响,可以尝试清洗、烘干后再测试。如前述无问题,检查元件的一致性,不排除一种可能:某些元件的参数临界,导致有的可以、有的则无法正常工作,这个可以做交叉替换来验证。

网友:
有可能某个电容使用错了,或者焊接和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