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O(PA8)在DEBUG的时候不输出波形,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把几个时钟源都打开了,
PA8口也配置成辅助功能输出了,
输出信号不论选择的是HSE,HSI,
DEBUG的时候,2个LED信号(PB0、PB5)能正常翻转,但是MCO(PA8)信号,始终都是0。
为什么,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编码如下:

int main(void)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init();

RCC->APB2ENR |= 1<<2;                //开PA的时钟,
GPIOA->CRH &= 0XFFFFFFF0;        //清空旧设置,
GPIOA->CRH |= 0X0000000B;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50MHz
//GPIOA->ODR |= 1<<8;                        //PA8=1
RCC->CFGR|=0x05000000;//MCO:HSE

while(1)
{
//LED0 = 1;
//LED1 = 1;
GPIOB->ODR |= 0X00000020;                //总线操作
GPIOE->ODR |= 0X00000020;
delay_ms(5);
//LED0 = 0;
//LED1 = 0;
PBout(5) = 0;                                        //位操作
PEout(5) = 0;
delay_ms(5);

}
}

网友:
这个对于小白来说真较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