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协议栈下GPS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正在做一个zigbee终端接收GPS信号&发送给协调器的实验,但是在ZSTACK协议栈下,CC2530连接串口GPS以后没有反应。 经测试:将CC2530拔去,底座连接USB可以接到定位信息。串口助手模拟GPS数据发送,协调器可以接收到数据;协调器可向终端发送命令
,波特率9600正确,串口回调函数正常
。 由此判断可能是串口0收不到GPS数据,可能是串口配置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在哪,求助各位大神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GenericApp_TaskID = task_id; GenericApp_NwkState = DEV_INIT; GenericApp_TransID = 0;

///配置串口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if (myGPS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9600;//GPS 波特率改为9600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my_gps_uart_cbk;//GPS的回调函数,接收到数据后 自动可以自动调用

uartConfig.baudRate = HAL_UART_BR_115200;//系统默认波特率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NULL;//为开启GPS功能时,这里设为NULL 防止电平串扰 导致触发回调函数

endif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64;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128;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dleTimeout = 6;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uartConfig.intEnable = TRUE; // 2x30 don't care - see uart driver.

// 开启串口0 HalUARTOpen (HAL_UART_PORT_0, &uartConfig);

网友:
myGPS 已经定义

网友: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感觉程序上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