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电风扇主板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
主要原因是供电线路、电源电路、单片机等有异常
工作检修及步骤
1 先检查供电电路、电源插座的电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检修或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2 烧熔断器。主要应检查压敏电阻 RZ、稳压二极管 ZD1、滤波电容 C5 和 C6、电阻
R7、单片机等是否有短路现象,更换短路的元器件后,再更换熔断器
3 检查单片机的工作条件。检查单片机的 14 脚电压应为 +5V,18 脚电压应为 0V。检
查单片机的 16、17 脚外接的晶振 XT2 和电容 C1、C2 是否有问题。其中晶振的损坏率较
高,可用代替法区别、判断其质量的好坏
4 检查降压电容 C7 是否失容或开路,电阻 R9 是否阻值增大许多或开路。若有异常,
可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故障现象 摇头电动机不工作,风扇电动机工作正常
故障分析
风扇电动机工作正常,说明电源供给是正常的,单片机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故障
应在摇头控制电路部分:摇头电动机本身、双向晶闸管 T4、摇头控制键 S5、单片机的
13 脚等
工作检修及
步骤
1 检查摇头电动机有无供电电压,如无,检查供电线路;若有,电阻法判断电动机是
否损坏,若损坏,更换电动机
2 检测单片机的 13 脚在开机的情况下,是否有驱动信号电压输出,若有正常的高电
平,则表明故障在之后的电路;否则,单片机有问题,更换单片机
3 检查、更换双向晶闸管 T4。检查 R13 是否有问题等
4 检查摇头控制键 S5 是否老化、损坏,可更换 S5 开关
故障现象 风扇电动机不工作,摇头电动机工作正常
故障分析
摇头电动机工作正常说明电源供给是正常的,单片机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故障应
在风扇电动机控制电路部分:单片机本身、风速控制键 S2、风扇电动机本身及运行电容
C8 等
工作检修及
步骤
1 检查风扇电动机有无供电电压,如无,检查供电线路;若有,电阻法判断风扇电动
机是否损坏,若损坏,更换电动机
2 检测单片机的 10、11、12 脚在开机的情况下,是否有驱动信号电压输出,若有正常
的高电平,则表明故障在之后的电路;否则,单片机有问题,更换单片机
3 检查、更换双向晶闸管 T1、T2、T3(一般情况下这三个晶闸管同时损坏的情况极
少)。检查 R10、R13、R12 是否有问题等
4 检查风速控制键 S2 是否老化、损坏,可更换 S2 开关
5 检查、更换运行电容 C8
故障现象 一通电,风扇电动机就高速运转
故障分析 晶闸管 T3 击穿
工作检修及
步骤
更换晶闸管 T3
若晶闸管 T3 开路,则会产生风扇电动机可以在低速、中速运转,但不能高速运转的故障

网友:
唉,写的不如直接放个视频,现在连淘宝卖东西都知道要放个小视频来介绍商品了,案例也可以自己找一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