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编码器电路如图所示:

当电机不转时,示波器测试A,A/的波形如图:

电机转时,示波器测试A,A/的波形如图:

有很多毛刺。造成编码器采集不准。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仅仅是接入电容C103、C104并不能构成低通滤波,应该在两根输入线上串联适当的电阻。

网友:
另外,编码器到你的采集电路板可能距离比较远。导线越长,越容易受干扰。供电给编码器的导线应该绞合。两根信号线最好加屏蔽。

网友A:
1.干扰应该去除不了,只能减小误差。最好把Z Z/加上,每圈用z信号做个清零,去除累计误差。  你这干扰信号还是少的,之前见过编码器与变频器接到一起的设备上。干扰比这严重多了。
2.我记得一般私服驱动器都有编码器接口,用作闭环控制用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私服驱动器的电路图,32好像有编码器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干扰应该去除不了,只能减小误差。最好把Z Z/加上,每圈用z信号做个清零,去除累计误差。  你这干扰信号 ...

谢谢!你说的32有编码器滤波是指的软件滤波吗?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编码器信号出来应该先要经过一级RC滤波,之后再在±信号之间加一个电容,还有你信号对地的电容太大。U12的电源对地需要加一个104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