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的UART1和SPI能同时工作吗?

楼主:
       萌新刚入坑51单片机,可能问题稍显低级。
       我用C8051F340的UART0和UART1进行串口传输,接收A的数据传给B,也接收B的数据传给A,程序写完能正常运行。
       然后我想加个OLED显示屏,看C8051F340有硬件SPI,就用这个SPI接了个显示屏,然后UART0和SPI能正常工作,UART1的通讯失败了。
       我修改配置不让SPI接到端口(有启用有在工作),然后UART1通讯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请问C8051F340是这两者有共用的部分所以不能同时工作吗?我可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C8051FXXX系列单片机外设和IO口的映射是用的交叉开关来控制的,你看看你的交叉开关怎么配置的,然后你的外部电路和IO口怎么连接的,看看是否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