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8720A 奇怪的复位问题?

楼主:
使用stm32f407芯片做了一块板,网络方案使用lan8720A芯片,但是,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将板子和电源系统接好,这时打开电源开关。网络系统就可以工作。如果:使用复位按键复位系统则网络就不工作。如果将5V电源打开,通过鳄鱼夹给板子供电,网络也不工作。
通过在芯片启动前增加延时也不管用。有网友说变压器中间抽头的电容换成0.1uF(104)、0.01uF(103)都不行,手册上参考的电容是0.022uF,但是,我手里没有22nF的电容。所以没有测试。nRST是和STM32F407的nRST信号直接相连的。复位电路如图:

而且,网络一旦工作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真的不知道这时为什么?

网友:
当然网变压器也是按照手册要求,使用600R的磁珠和系统的3.3V供电隔离开了。也没有发现变压器干扰系统工作的情况。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电没问题,网口插上也能闪烁,但是复位了就有几率只亮一个绿灯,插网线没反应。但是只要重新上电就ok。

请问老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网友:
话说我还是照着它的开发版,把nuc972的复位和网口复位共用的。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重新上电网络能够顺利连接,通讯正常。复位单片机或者硬件仿真的时候总卡死在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这里; RMII_REF_CLK(lan8720)引脚有50M输出。变压器中间抽头电容我用的是20n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重新上电网络能够顺利连接,通讯正常。复位单片机或者硬件仿 ...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电路设计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我做过这种电路,没问题,不过我板子上没有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电没问题,网口插上也能闪烁,但是复位了就有几率只亮一个绿灯,插网线没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SPEED LED有几率不亮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上电没问题,网口插上也能闪烁,但是复位了就有几率只亮一个绿灯,插网线没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硬件设计有错误,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
您好,我在使用LAN7810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复位后,PHY芯片的RXCLK和TXCLK一直为0,LED1不管是否连了网线都一直为1.请问您当初遇到的硬件设计错误是什么?可否分享一下以供参考?

补充内容 (2024-11-12 11:07): 问题找到了,PHY的复位引脚接了电容接地,把电容换成电阻后复位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