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怎样才算开源,有啥规则,要求?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看见好多开源硬件上打着那种open source hardware的Logo,也想在把自己的diy开源出去在PCB上整个装B的Logo,想这Logo也不是随便打上去的,这里面有啥道道,有没有清楚的?

网友:
你打上去看看啊

网友:
打上去侵权咋办

网友A:
这个标志不重要,关键看是否是按照开源方式进行,很多优秀的开源项目也并没有使用上面的logo。

开源需要公开设计,包括硬件、软件、使用方法等。开源并不等于免费,也不等于开源随意使用。开源有多种协议,如:GPL、BSD、Apache、MIT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志不重要,关键看是否是按照开源方式进行,很多优秀的开源项目也并没有使用上面的logo。

开源需要 ...

那如何使用这些协议呢……需要在源代码里声明还是怎么着开源这个概念是从软件上来的,硬件的话……到时候还是把原理图公开,PCB文件自己留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使用这些协议呢……需要在源代码里声明还是怎么着开源这个概念是从软件上来的,硬件的话……到时候 ...

可以先了解一下各种开源协议之间的区别,这个在网上很容易搜索到。

网友C:
一般开源硬件是配合嵌入式开源软件而来,纯粹的硬件谈不上什么开源,电路图可以轻松被测绘。涉及到创新的电路结构,目前都是走专利路线,非专利电路都属于共知电路结构的排列组合和参数变化,不在著作权范畴内,专利保护也主要是涉及功能或性能创新。当然,现在也有些硬件设计人员借鉴开源软件业的一些做法,但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开源硬件是配合嵌入式开源软件而来,纯粹的硬件谈不上什么开源,电路图可以轻松被测绘。涉及到创新的电 ...

原来这样

网友:
树莓派连cpu手册都不开放不一样叫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