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60Ah 大容量锂电池

楼主:
因需求问题,最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12V 60Ah及更大容量的锂电池,用与设备供电。但搜到产品,大多都是面向户外露营、野钓的电池。几乎所有的电池输出端都是这种,正负极的接线柱,而且包含过充过放保护以及电量显示这种比较全功能的电池更是都是用的接线柱这种端子。请问这种端子的有点有哪些?为什么没有用即插即用,方便插拔的接线端子,类似于第二个图这种的?也可以容忍高电压 高电流!找到几款但是没有电量显示等功能,仅仅是一块普通锂电池。

网友:
锂电池组?

网友A:
电池有了,改一个接线口不就好了么。另外,为什么用这种头,大部分是基于安全考虑,大容量电池,用即插式的方式使用,万一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咋整。

网友B:
电池组接口是根据电池供电的最大功率考虑的,工作时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自行设计
现在看来插接式的还算比较牢固安全的
电池组的插接最好是防反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接口是根据电池供电的最大功率考虑的,工作时最大放电电流,可以自行设计
现在看来插接式的还算比较 ...

从使用安全、方便以及抗磨损的角度考虑,使用合适参数的航插是不是也算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了,改一个接线口不就好了么。另外,为什么用这种头,大部分是基于安全考虑,大容量电池,用即插式的 ...

这种接线柱的方式,防水效果比较差,而且在接线的时候容易出现电火花吧?

网友:
对 12V  60Ah  及以上的大容量锂电池,可便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使用安全、方便以及抗磨损的角度考虑,使用合适参数的航插是不是也算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航插目前来说是比较好的,各种的防护等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