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

楼主:
想用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传感器通断以降低功耗,但是电流不能放大,求推荐电路

网友:
“想用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传感器通断以降低功耗”

这个要求,通常可以用P沟MOS管加一支小功率NPN三极管实现。

网友:
“但是电流不能放大”

开关电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工作于截止/饱和状态,不是线性放大状态。这种工作状态下,电流由负载决定,不是由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决定。

网友A:
低功耗的话,一般NMOS比PMOS的导通损耗低,如果MCU的驱动能力不够,可以用一个NPN来驱动MOS管的栅极,MCU驱动NP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的话,一般NMOS比PMOS的导通损耗低,如果MCU的驱动能力不够,可以用一个NPN来驱动MOS管的栅极,MCU驱 ...

原理我懂但是我想不通怎么把这个电路设计出来,我需要用这个开关控制后面的设备工作与否,当开关打开时,还需要把开关控制的设备采集的信息传输给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我懂但是我想不通怎么把这个电路设计出来,我需要用这个开关控制后面的设备工作与否,当开关打开时, ...

如果是想要电原理图,首先你要把供电电压、“后面的设备”需要多大电流等等条件贴出来。
至于“还需要把开关控制的设备采集的信息传输给MCU”,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原理懂了  怎么还会想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