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与lis3dsh组成

楼主:
1芯积分
作为新手,经过多时的尝试,还是没有搭建起必要的代码,以及对lis3dsh功能的认识,特来,请教大佬们

网友A:
你想用他们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他们做什么?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收集数据(如三轴倾斜角度判断),用IIC数据协议送数据到MSP430F543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收集数据(如三轴倾斜角度判断),用IIC数据协议送数据到MSP430F5438A

简单步数收集

网友A:
到这里下载LSM3DSH的代码,然后用MSP430驱动一下试试,看能不能读到数据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下载LSM3DSH的代码,然后用MSP430驱动一下试试,看能不能读到数据

https://github.com/STMicroe ...

基于MSP430的LIS3DSH的参考代码,没有

网友:
想做,我要做了 发表于 2019-4-26 14:15 基于MSP430的LIS3DSH的参考代码,没有

MSP430把I2C或者SPI接口实现了做简单移植就行了

可以参考下边这2个贴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883&highlight=lis3dsh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117&highlight=lis3d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把I2C或者SPI接口实现了做简单移植就行了

可以参考下边这2个贴子

http://bbs.eewo ...

这两条链接都不能打开;

网友:
想做,我要做了 发表于 2019-4-26 18:29 这两条链接都不能打开;

你在论坛里搜一下LIS3DSH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