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使用问题

楼主:
我想用STM32Cube生成代码,点击工程、设置、OK
提示:

点击Yes,下载固件包,
可是出错:
提示:

说可以手动点击'from local'按钮。可是我找不到那个按钮。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固件库没装好,你看看安装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有的话直接解压缩也行.
在updater setting里可以指定目录

网友:
到ST官网下载对应固件,安装上即可。

网友A:
通过点击 HELP 按钮选择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进入就可以看见'from local'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点击 HELP 按钮选择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进入就可以看见'from local'按钮

谢谢!

这里有个设置all free pins as analog()。
可是哪些引脚算是free pins呢?

是不是灰色的都是free引脚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