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控制

楼主:
怎么做DCM情形下的峰值电流控制

网友A:
如果是用微处理器控制,可以参考UC3842/3843/3844/3845控制芯片的峰值电流控制,然后将其写成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微处理器控制,可以参考UC3842/3843/3844/3845控制芯片的峰值电流控制,然后将其写成程序。

有没有DSP28335上实现的峰值电流控制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DSP28335上实现的峰值电流控制程序?

“有没有DSP28335上实现的峰值电流控制程序?”

这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DSP28335上实现的峰值电流控制程序?

指定型号要程序,即使是拿到手里了,你的能力并没有增加什么,知识也没有增加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DSP28335上实现的峰值电流控制程序?” 这个,没有。

请问模拟控制可以使用什么芯片?请问有类似于于CRM Boost 用的L6561那种吗,峰值电流基准包络是输入电压与输出补偿信号的乘积,只是开通信号不是zcd,是固定频率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