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采集

楼主:
求用一种电路或者电路管理芯片组成的电路采集干电池电量剩余情况上传CPU

网友:
可以到TI官网找,BQ系列的电池管理IC
类似BQ40Z50-R2  查看详情

网友:
有关的电池监测模拟前端IC有很多,要根据电池组电芯类型、成组模式(几串几并)来选,一般还要考虑充放电保护,这时还要知道电池组的容量、充放电电流等参数。

网友:
检测电流,电压,库伦算法计算充放电电量。

网友:
以电压检测电池方法为例:在满电与电量不足时候电压会有较大的差值。可以对这个电压采样。直接用运算放大器跟随一下。然后用单片机AD采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