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的分析是单端转差分一个差分电路, 信号只从mic-p走,mic-m 没有信号,是一个伪差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2.2nF的电容C19和1k电阻R3构成低通滤波,对频率72kHz以上信号有衰减,另外,R3和R4数值相差很大(10倍),并不对称。

网友B:
相位相反的2路信号输出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位相反的2路信号输出呀

具体原理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nF的电容C19和1k电阻R3构成低通滤波,对频率72kHz以上信号有衰减,另外,R3和R4数值相差很大(10倍),并 ...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近似相等。
如果没有C19(开路),且R3等于R4,那么由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近似相等,可得R3两端电压和R4两端电压近似相等,且Q1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反相。故该电路是单端变差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

但现在R3和R4相差很多(10倍),且存在C19。这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原理怎么理解呢

Q1的C极与E极输出信号相差180°。当需要得到相差180°信号时,这是最简单实用的电路。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的C极与E极输出信号相差180°。当需要得到相差180°信号时,这是最简单实用的电路。就这么简单。

改三极管是否工作于放大区呢,也有放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三极管是否工作于放大区呢,也有放大的作用

这级电路主要是作相位分离使用,当然有一定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