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数据送给USART1->DR但是USART1->DR输出全为0??

楼主:
把数据送给USART1->DR但是USART1->DR输出全为0??
手头没有实验板,想模拟USART1接收与输出。
写命令如下:
if(1)
                {
                        len=10;
                        printf("\n您发送的消息为:\n");
                        for(t=0;t
                        {
                                USART1->DR=t;                                        //把收到的数据,依次送给DR
                                printf("t=%d,\n",t);
                                printf("USART1->DR=%d,\n",USART1->DR);
                        }
                }
else
....
DEBUG仿真输出如下:

您发送的消息为:
t=0,
USART1->DR=0,
t=1,
USART1->DR=0,
t=2,
USART1->DR=0,
t=3,
USART1->DR=0,
t=4,
USART1->DR=0,
t=5,
USART1->DR=0,
t=6,
USART1->DR=0,
t=7,
USART1->DR=0,
t=8,
USART1->DR=0,
t=9,
USART1->DR=0,
请问原因?

网友A:
写入dr的内容就直接进发送缓冲区了,不能再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dr的内容就直接进发送缓冲区了,不能再读

可以这么理解吗
1、送入DR,2、自动推入TDR,3、再读DR时已经为空了,所以每次读DR都是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吗
1、送入DR,2、自动推入TDR,3、再读DR时已经为空了,所以每次读DR都是空。

是这个意思,读DR就是接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些逻辑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读DR就是接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些逻辑动作.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