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封装的一些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下
用AD2018,画的一个器件是SOT23-3封装类型的,然后绘制出来发现
如图绿色箭头所示,3D器件的引脚的位置明显有误,怎么在上面了
而且3D器件的引脚没有与2D封装的pad贴在一起
这个是我左边的参数填写有误吗?
下面附上了该器件的尺寸参数表

网友A:
应该是在PCB元件界面直接导入stp模型文件,然后设置角度和高度,到对应的位置就行了啊,你的模型怎么是散的

网友B:
这个AD18做封装的界面比较友好
A1是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D18做封装的界面比较友好
A1是0.13?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PCB元件界面直接导入stp模型文件,然后设置角度和高度,到对应的位置就行了啊,你的模型怎么是散的

我这不是添加的3D body ,而是通过绘制2D封装时,勾选左下角的建立3D模型,一起出来的

网友:
如果按手册尺寸做出的封装,2D ,3D 显示正确
添加3D封装出现不一致,3D器件的引脚没有与2D封装的pad贴在一起
有可能是做封装时原点坐标不是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