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高频等效电路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在晶体管高频等效电路里面经过rb'e的电流是Ib,不是应该是Ie吗?哪位大神来回答一下,谢谢大家啊

网友A:
rbc太大了,Ie无法流过,模电书上有讲,仔细看看

网友:
IE=IB+IC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bc太大了,Ie无法流过,模电书上有讲,仔细看看

无法流过还怎么放大?不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吗?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流过还怎么放大?不就没法正常工作了吗?我还是不明白

那放大系数β岂不是无用?

网友:
看出,共射极放大电路三极管小信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