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已停止工作?

楼主:
调试ATtiny3217 Xplained Pro板子,新装了Atmel Studio7.0
插上板子点左侧的update board database程序就挂,重装也没解决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没?

网友A:
可以改用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试试

网友:
不用avr好久了,不过看到有人用总觉得还有一点亲切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用最新版本的mplab x IDE试试

这不是PIC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PIC的开发环境吗

合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PIC的开发环境吗

以后再无atmel,也没有atmel studio了。

网友:
mplab x IDE现在可以用来开发avr的单片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再无atmel,也没有atmel studio了。

可惜了,套壳VS的atmel studio多好用,虽然毕业后就没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套壳VS的atmel studio多好用,虽然毕业后就没用过了

atmel的技术没有话说,但是市场没有做好。

网友:
PIC好多年没用了

网友C:
楼主是升级板子调试器固件之后无法进入仿真了吗,要是这个我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升级板子调试器固件之后无法进入仿真了吗,要是这个我知道怎么解决

我的是新板子 第一次使用

网友D:
你这个测试板没有对外发布吧?内部测试的板子吧,有可能服务器数据库出错导致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儿,写个代码试试板子能不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测试板没有对外发布吧?内部测试的板子吧,有可能服务器数据库出错导致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儿, ...

这个板子网上有卖
换了一台电脑安装后点那个链接不会闪退,不过也没什么反应
现在是找不到板子对应的例程,Atmel Studio 7.0里没有对应的这款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网上有卖
换了一台电脑安装后点那个链接不会闪退,不过也没什么反应
现在是找不到板子对应的例 ...

你去下面这个网址找例程,这是microchip以后主推的编译环境搭建平台。你直接搜索例程就可以,我看了一下有你这个单片机的例子。你这个开发板虽然网上有卖,但是估计不是官方推的开发板,不然你连接上去弹出开发板的那个图片就不是马赛克灰色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去下面这个网址找例程,这是microchip以后主推的编译环境搭建平台。你直接搜索例程就可以,我看了一下 ...

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ATtiny3217XplainedPr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ATtiny3217XplainedPro

之前使用Atmel Studio 7.0文件菜单里的Atmel Start Example Project一直打不开,今天试了好用了,搜索后和你这个网址一样,能显示例程,只可惜内容太少了只有触摸相关的,像GPIO和ADC这样的外设不知道要怎么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使用Atmel Studio 7.0文件菜单里的Atmel Start Example Project一直打不开,今天试了好用了,搜索后 ...

例子是一方面,你可以在网页上建立新工程->选择你那个单片机型号->add software component添加响应外设再结合数据手册,直接添加ADC接口 GPIO,把工程导出来,再通过atmel studio进行适当修改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