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2x HPI引导模式的实现

楼主:
     实现TMS320C62x HPI引导模式的第一步是生成HPI引导的DSP代码,并把它与主处理器应用程序合并在一起,使DSP应用程序可以和主处理器应用程序一起远程下载。为了简化,采用下列方案:把DSP应用程序转换成头文件中的数组,并和主处理器应用程序一起编译连接。
    具体实现分为两步:1)利用转换工具HEX6x把COFF文件转换成ASCII-Hex格式十六进制文件;2)利用自编工具hex2aray.exe将ASCII-Hex格式的文件转换成包含数组的头文件。

    (1)利用转换工具HEX6x把COFF文件转换成ASCII-Hex格式十六进制文件

    利用转换工具HEX6x把COFF文件转换成十六进制文件,使用转换工具HEX6x需要一个.cmd文件说明具体的转换格式,如下面文件 hexcom.cmd所示:HEX6x把COFF文件test.out转换成两个ASCII-Hex格式的文件:一个是代码段,包含在文件 test.a00中;另一个是初始化的数据段,包含在文件test.a10中。在DOS命令行中执行hex6x hexcom.cmd将产生test.a00和test.a10两个文件。

文件hexcom.cmd:
..\object\test.out
-a
-byte
-image
-memwidth 16
-romwidth 16
-order M

ROMS
/* Size of the internal pgm memory */
PGM: org = 0x00000000, length = 0x10000
/* Size of the internal data memory */
DATA: org = 0x80000000, length = 0x10000

    (2)利用工具hex2aray.exe生成头文件

    然后利用hex2aray.exe将两个ASCII-Hex格式的文件:test.a00和test.a10分别转换成两个个包含数组的头文件: code.h和init.h。工具hex2aray.exe为自编工具。在DOS命令行中分别执行hex2aray –i test.a00 –o code.h和hex2aray –i test.a10 –o init.h两条命令将产生两个头文件code.h和init.h。在文件hexcom.cmd中的选项:- a,指示HEX6x按ASCII-Hex格式转换文件,ASCII-Hex文件格式如下所示:

^B
$AXX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 .
^C

    文件开始是ASCII STX 字符 (ctrl-B, 02h),结束是ASCII ETX 字符 (ctrl-C, 03h);$AXXXX,代表地址;其余为代码。转换后的头文件格式如下:

const char code[]={0x12,0x18,0x01,0x00,0x28,0x00,0x00,0x00,0x2A,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2,
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3.2 主机对HPI接口的操作

    TMS320C62x提供了三个16位寄存器:HPIC、HPIA、HPID和16位数据线与主处理器通信。主处理器通过HPIC、HPIA、HPID和16位数据线来与TMS320C62x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的过程如下:

    1)首先初始化HPIC;
    2)然后把地址写到HPIA;
    3)最后通过HPID读或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