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蓝牙的ADC

楼主:
1、ADC序列转换

ADC序列转换无需CPU的参与,ADC能够完成一个序列的转换,并通过DMA把结果写入内存。

寄存器APCFG影响转换序列,来自I/O引脚的8位模拟输入不一定是程序设置的模拟输入。如某一通道是序列的一部分,但在APCFG中相应模拟输入是禁止的,那此通道将被跳过。当使用差动输入时,两个输入脚在APCFG寄存器中必须被设置成模拟输入。

ADCCON2.SCH用来定义ADC输入的转换序列。如ADCCON2.SCH被设为小于8,转换序列包含一个通道(从0到ADCCON2.SCH中设置的通道号),当ADCCON2.SCH值设为8至12时,序列是差动输入,从通道8至程序设置的通道号;当大于12时,序列包含只选择的通道。

2、单个ADC转换

除了序列转换外,ADC可以通过编程执行单个转换。通过写入ADCCON3寄存器可以触发一个转换,转换立即启动,除非一个转换序列正在进行中,这种情况下,当序列完成后,马上执行单个转换。

3、寄存器ADCCON1

ADC的数字转换结果可以通过寄存器ADCCON1获得,寄存器ADCCON1的定义如下图所示。

ADCCON1.EOC:转换结束状态位,当转换结束时设高电平,当读取ADCH时低电平。
ADCCON1.ST位用来启动序列转换的,当这位设高电平、ADCCON1.STSEL是11且当前无转换运行时序列启动开始。当序列转换结束时,这位自动清除为低电平。
ADCCON1.STSEL位用来选择哪个事件将启动一个新的序列转换。此项选择有:外部引脚P2.0上升沿事件,之前序列的结束事件,定时器通道0比较事件,或ADCCON1.ST设1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