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周期

楼主:
怎么样才能使采样触发周期是PWM周期的十分之一,触发源怎么选择?

网友A:
用PWM信号进行十倍频,即可得到周期为PWM周期十分之一的信号。十倍频可以用锁相环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WM信号进行十倍频,即可得到周期为PWM周期十分之一的信号。十倍频可以用锁相环实现。

能不能共享一个用锁相环得到的十分之一PWM信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共享一个用锁相环得到的十分之一PWM信号程序?

能不能共享一个用锁相环得到的十分之一PWM信号程序?

锁相环不是程序,是一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共享一个用锁相环得到的十分之一PWM信号程序?

如果你是用程序实现PWM(那当然要使用微处理器),那就要考虑用同一个定时/计数器产生周期为PWM十分之一的信号和PWM信号,这对定时/计数器设置的要求就提高了,不能任意设定初值,必须设定为10的整数次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