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25Q240C8N这个开发板哪里有售?值多少钱?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下 方向 这个板子的资料 在哪有  这个板子值多少钱  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
首先是没见过
看你这个图,都没有标识,有原理图的几率不大。如果想搞清楚功能,建议找一下管脚定义,自己画一个图出来。其实也不多,就100多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没见过
看你这个图,都没有标识,有原理图的几率不大。如果想搞清楚功能,建议找一下管脚定义,自己 ...

大神 你知道这东西 有啥人收么  低价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你知道这东西 有啥人收么  低价出

你自己留着玩吧

网友A:
想着把这个卖给高手 自己买个简单的开发板 好入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着把这个卖给高手 自己买个简单的开发板 好入门啊

你这个板子也不算难啊,怎么这么自信呢。
另外还想增加点收入啊。不过现实很骨感。
你想要在这个方面入门及发展,就赶紧在网上选一款板子,别想着等这个买了再买别的。

网友B:
你这板子是飓风3(我没看错的话),现在都到飓风5以上了吧。另外你这个器件容量不大,没有一个高性能的外设接口。就一个按键+一个存储和RAM,外加一个LCD屏。
你到网上看看现在那个板子没有这个功能。
另外你还想卖个高手,你觉得高手能看着你这个东西么。赶紧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是飓风3(我没看错的话),现在都到飓风5以上了吧。另外你这个器件容量不大,没有一个高性能的外设 ...

晚安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