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盘上的过孔如何设计?问题未解决,请各路大神支招啊

楼主:
请问,现在要在TDSON-8封装的
散热盘上
打散热孔怎么打合适?多大孔径?多大间距?

PS:第一张图片是多余的,不小心加上了,但是找不到哪里可以删除。

网友A:
这样做的散热孔一定是小于走线宽,0.几mm
这种芯片管脚电流不是太大,非要打孔散热?
机器贴焊还是人工焊?

网友A:
贴片器件焊盘附近的散热孔最容易焊接时堵孔。不同板子不同地方的走线,防散热的孔大小不一。
一般是地线,VCC地方放散热孔,
还要注意不能过密影响板子的机械强度。
这是曾经做过的地线的散热孔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散热孔一定是小于走线宽,0.几mm
这种芯片管脚电流不是太大,非要打孔散热?
机器贴焊还是人工焊 ...

这个地方都是整个敷铜皮的,不走单独线。

实际发热都很大,芯片背面还增加了铜片呢。

机器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器件焊盘附近的散热孔最容易焊接时堵孔。不同板子不同地方的走线,防散热的孔大小不一。
一般是地线, ...

不是焊盘附近,是焊盘上打孔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焊盘附近,是焊盘上打孔应该怎么操作?

焊盘本来就是焊接加热堆锡的,焊盘上加散热孔,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本来就是焊接加热堆锡的,焊盘上加散热孔,这个,,,

应该是为了大焊盘散热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为了大焊盘散热吧

大焊盘是为了散热,打孔也是更好的散热
1楼的图中下面的图中,焊盘需要打孔?
靠中间区域打排孔,有利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焊盘是为了散热,打孔也是更好的散热
1楼的图中下面的图中,焊盘需要打孔?
靠中间区域打排孔,有利 ...

嗯,是的。“靠中间区域打排孔,有利散热”是图上这样吗?问题是:打孔的孔径、间距该设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靠中间区域打排孔,有利散热”是图上这样吗?问题是:打孔的孔径、间距该设置多少呢?

自己掌握这才叫独创
不能过密因要保持板子强度,不能过稀疏要保持散热效果
孔占区域的面积的不能超过1/3即可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掌握这才叫独创
不能过密因要保持板子强度,不能过稀疏要保持散热效果
孔占区域的面积的不能超过1/ ...

独创不敢,还是吸取大神们的优秀经验来的更稳妥些。
谢谢建议,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