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的体积尺寸和容量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1】音频变压器的容量由什么参数决定
如果要求音频变压器的容量要在某一数值以上(现在是2*40W),
是通过选择变压器铁芯材料和横截面积来完成设计的吗?
如果是这样,有什么手册表格可以参考吗?

【2】关于匝数的计算
如果知道音频变压器的输入(12V)和输出(120V)
关于音频变压器的原副边的绕组计算,用什么公式计算?
这也要配合磁窗面积或者横截面积吧

网友:
【1】音频变压器的容量由什么参数决定

由传输信号最低频率、传输功率决定,同时还要考虑失真度的要求。

网友A:
“如果要求音频变压器的容量要在某一数值以上(现在是2*40W),
是通过选择变压器铁芯材料和横截面积来完成设计的吗?”

既然已经有了传输功率条件(2*40W),那么还需要知道传输的最低频率,才能够决定铁心的大小。
顺便说一句:2*40W似乎是两路信号,那么必须使用两个变压器,即两副铁心。

网友:
“如果是这样,有什么手册表格可以参考吗?”

第四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如果知道音频变压器的输入(12V)和输出(120V)
关于音频变压器的原副边的绕组计算,用什么公式计算?
这也要配合磁窗面积或者横截面积吧”

先选定铁心,再根据铁心截面积、传输信号的最低频率、选定的最大磁通密度……进行计算。
匝数与窗口面积无关,但若计算结果窗口绕不下,那只能重新选择大一号的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音频变压器的容量要在某一数值以上(现在是2*40W),
是通过选择变压器铁芯材料和横截面积来完 ...

看到您两次说到 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里有个地方想不通
就是音频变压器不是工频 对于声音而言 是20-20000Hz
那么这么宽的频率变压器时无法满足的,这时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又要确定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如何确定
而且一般不都是以1KHz作为标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音频变压器的输入(12V)和输出(120V)
关于音频变压器的原副边的绕组计算,用什么公式计算?
...

在您给的4楼分享的书中
说到  设计计算的步骤先是确定等效电路图是要根据这个来选择吧
但是左边一栏 还是要分中低高频率来选的吧
第一如何划分高中低频率
第二,如果频率跨越了等级,怎么选择等效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两次说到 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里有个地方想不通
就是音频变压器不是工频 对于声音而言 是20-20000H ...

以前我确实说过:变压器无法满足20Hz~20kHz的带宽要求。所以,使用音频变压器传输的信号频率不可能很宽,能够做到最高与最低频率之比为100倍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通常并不要求20Hz~20kHz那么宽。有线电话只要求350Hz~3500Hz,中波广播(调幅)只能做到最高5kHz带宽。若是要求150Hz~5kHz,那么变压器是可以胜任的。
有线广播,低频端有200Hz就算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两次说到 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里有个地方想不通
就是音频变压器不是工频 对于声音而言 是20-20000H ...

“另一方面 又要确定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如何确定”

传输的声音信号最低频率越低,音频变压器体积越大,成本越高。综合考虑,只好放弃一部分低频的音频信号不传输。
这当然会使声音失真,但失真只要在一定限度内,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有线电话传输频率范围最低只到350Hz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您给的4楼分享的书中
说到  设计计算的步骤先是确定等效电路图是要根据这个来选择吧
但是左边一栏 还 ...

不必考虑那么多,要想把这些等效电路都弄清楚,你明年再动手吧。

目前来看,低频段选II,高频段选V,够了。甚至可以只考虑中频段,只用等效电路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您给的4楼分享的书中
说到  设计计算的步骤先是确定等效电路图是要根据这个来选择吧
但是左边一栏 还 ...

当然,计算变压器应该绕多少匝(这是需要根据最低频率计算的),还是要考虑等效电路I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方面 又要确定传输的最低频率 这如何确定”

传输的声音信号最低频率越低,音频变压器体积越大, ...

嗯嗯 这段话很明白了
车载的报站播音 这种的有限广播 它的频率按照您的经验值,是什么个范围?

另外 看到您说 中波广播(调幅)
想到听广播的时候 总是听见说调频多少多少兆赫 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里的调幅 和 调频也是对PWM波的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这段话很明白了
车载的报站播音 这种的有限广播 它的频率按照您的经验值,是什么个范围?

另 ...

“车载的报站播音 这种的有限广播 它的频率按照您的经验值,是什么个范围?”

能够有150Hz~5000Hz,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只传输语音,不是音乐,只要求听得懂、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这段话很明白了
车载的报站播音 这种的有限广播 它的频率按照您的经验值,是什么个范围?

另 ...

“想到听广播的时候 总是听见说调频多少多少兆赫 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是载波的频率,与声音传输频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这段话很明白了
车载的报站播音 这种的有限广播 它的频率按照您的经验值,是什么个范围?

另 ...

“这里的调幅 和 调频也是对PWM波的操作吧”

不是。调幅和调频都是对近似正弦波的操作。这个近似正弦波的频率,就是你帖中所说“调频多少多少兆赫”那个频率。
PWM波是已经调制过的波,是“脉冲宽度调制”的缩写。PWM波主要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调幅 和 调频也是对PWM波的操作吧”

不是。调幅和调频都是对近似正弦波的操作。这个近似正弦 ...

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考虑那么多,要想把这些等效电路都弄清楚,你明年再动手吧。

目前来看,低频段选II,高频段选V, ...

看了书中的介绍,用这个等效电路(图1)
有如下问题
【1】我的Ri,内阻如何计算?图3里说的电子管或者晶体管的内阻 不应该是电源内阻吗?
【2】图1中有r1+r2,但是图2和图3的解说里没有r2,是不是应为r2'啊?
【3】图3中的R2'为换到初级的次级负载电阻,这个计算公式也没有给出
按照书里的设计步骤 可以计算出音频变压器的所需所有参数吧
包括磁芯 匝数 匝比 等等 过程是很复杂 看起来很详细了
   图1

   图2
   图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书中的介绍,用这个等效电路(图1)
有如下问题
【1】我的Ri,内阻如何计算?图3里说的电子管或 ...

【1】我的Ri,内阻如何计算?图3里说的电子管或者晶体管的内阻 不应该是电源内阻吗?

你这个音频变压器,用于将你的功率放大器输出信号传输到稍远处的扬声器。你的功率放大器估计已经加上了够强的电压负反馈,此时Ri可以认为是零(实际上小于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书中的介绍,用这个等效电路(图1)
有如下问题
【1】我的Ri,内阻如何计算?图3里说的电子管或 ...

【2】图1中有r1+r2,但是图2和图3的解说里没有r2,是不是应为r2'啊?

应该是r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书中的介绍,用这个等效电路(图1)
有如下问题
【1】我的Ri,内阻如何计算?图3里说的电子管或 ...

【3】图3中的R2'为换到初级的次级负载电阻,这个计算公式也没有给出

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