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对高频直流信号有滤波作用吗?

楼主(2019-04-23):
电容对高频直流信号有滤波作用吗?
都说电容有隔直通交的作用,但是对于高频的直流方波信号,电容是否有滤波作用,如若有,电容的大小和高频信号的频率之间存在哪种关系?

网友:
什么是“高频直流信号”?

网友:
“但是对于高频的直流方波信号,电容是否有滤波作用”
“高频的直流方波信号”,想必是指单方向的方波信号。单方向的方波信号,是由直流信号和方波信号合成的。如果信号源有一定内阻,那么电容对此“高频的直流方波信号”中方波有滤波作用,但对直流成份则没有。

网友:
“如若有,电容的大小和高频信号的频率之间存在哪种关系?”
这要考虑信号源的内阻。信号源内阻和此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