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电源

楼主:
在论坛上看到不少关于运放单电源供电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网友:
看厂家的数据手册发现一般轨到轨的运放通常有单电源供电的说明 非轨到轨的运放一般都是只有双电源说明

网友:
理解运放的供电,值得好好看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得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很受益

网友A:
有这样一个问题,输入信号中含有直流偏置,该输入信号其实就是有缘晶振出来的方波经过简单的RC滤波,得到一个近似的正弦波,该波形含有1.65v的直流偏置,现在想要做一个带通滤波,但是又不能将直流偏置滤掉,按你讲的这个,我将运放的地和该滤波器其他的地改为接2V的电源,这样将整个地抬高,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一个问题,输入信号中含有直流偏置,该输入信号其实就是有缘晶振出来的方波经过简单的RC滤波,得到一 ...

用带通滤波器滤波,原始的直流偏置就被滤掉了,不管后面用什么方法得到直流偏置都很难保证这个偏置与前面原始波形的偏置一致。所以如果一定要保证得到原始的偏置,那么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况且你那个电路还有些小毛病——运放的电源不应该接2V,只要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那几个电阻接2V即可。

其实,由有源晶振得到的波形中,通常是基频及其高次谐波,并不包含低于基频的交流成分,所以用低通滤波器就可以得到其中的基频分量与直流偏置分量。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的。学习楼主分享。

网友B:
陈老师,这个电路会不会把电源上的纹波直接引入到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老师,这个电路会不会把电源上的纹波直接引入到输出了?

注意电源退耦,每个运放的退耦电容都要紧贴其电源引脚

网友C: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途呢?

感觉即使没有这个上拉的电阻,电路也能工作。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途呢? 感觉即使没有这个上拉的电阻,电路也能工作 ...

提供运放的静态工作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途呢? 感觉即使没有这个上拉的电阻,电路也能工作 ...

楼上说的对,就是提供静态偏置电流的。

可以这样计算:静态时,运放同相端为一个大于0的电位V+,此时运放反相输入端必须保持相同的电位,因此反相输入端到地的电阻中有偏置电流,这个电流不应该由反馈电阻提供,所以必须有反相端到VCC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途呢? 感觉即使没有这个上拉的电阻,电路也能工作 ...

『感觉即使没有这个上拉的电阻,电路也能工作。有什么好处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没有这个电阻电路也工作。

没有这个电阻,运放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就要由反馈电阻提供。但运放的偏置电流很小,相当古老的运放LM358偏置电流也不过数十nA。假定反馈电阻100千欧,偏置电流20nA,那么造成的误差不过2mV,而LM358的失调电压就有2mV。所以,没有这个电阻,造成的误差不大。更何况图中是个交流放大器,对输出的直流偏移并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供运放的静态工作偏置

谢谢版主和贴主陈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怀想天空 发表于 2021-5-28 18:12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个电阻是什么用途呢? 感觉即使没有 ...

是的!,去掉Vcc和反相端的电阻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当于同相求和了(下第1张图,偏置被放大1倍就是2V的偏置输出了)。

另想请教下:

一个是实际元件误差导致的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不一样,这个有影响么?

另一个是这个电路交流信号的输入范围、输出范围怎么估算呢?(假设偏置是1.5V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5-29 10:26 怀想天空 发表于 2021-5-28 18:12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 ...

『是的!,去掉Vcc和反相端的电阻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当于同相求和了』

我在21楼说的是:“没有这个电阻电路也工作”。

没看出 “相当于同相求和”。只有一个输入信号,怎么求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5-29 10:26 怀想天空 发表于 2021-5-28 18:12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 ...

『一个是实际元件误差导致的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不一样,这个有影响么?』

没有看出前一幅图片有什么异常。第一幅图片,400千欧电阻和100千欧电阻分压得到1V电压(忽略运放输入偏置电流)。该运放接成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2。信号波形,下面一条正弦曲线平均值在横轴上,显然是输入信号,幅度也与信号发生器标注相符,上面一条正弦曲线当然就是输出端信号,其平均值约为2V,也符合电路中各元件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21-5-29 10:26 怀想天空 发表于 2021-5-28 18:12 想请教下老师,运放反相端到Vcc的那 ...

『另一个是这个电路交流信号的输入范围、输出范围怎么估算呢?(假设偏置是1.5V的话)』

该运放输出范围,最小可以到接近于零(在零上数十mV),最大可以到电源正端减去大约1V~2V(随负载电流变化有较大变化)。以最大3.5V来计算,平均值为1.75V。该电路放大倍数为2倍,同相输入端直流偏置到3.75V的一半即0.875V为宜。偏置到0.875V可以使输出摆动幅度最大。此时允许的正弦输入信号幅度显然是峰值0.87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去掉Vcc和反相端的电阻确实是有问题的,相当于同相求和了』 我在21楼说的是:“没有这 ...

嗯嗯。(这一条本来是要发给陈老师的,哈哈。我今天上午先只看到了陈老师的回复,然后做了仿真,在编辑回复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页面刷新等操作导致了这条回复跟到了您下面,不过您能回复是大大的意外之喜啊哈哈!)

您说的对的,确实没有问题,不过设定偏置电压的时候要小心和增益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实际元件误差导致的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不一样,这个有影响么 ...

抱歉我没有讲清楚,我想说的是陈老师画出的电路:

这个电路如果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的不同会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没有讲清楚,我想说的是陈老师画出的电路: 这个电路如果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 ...

这是18楼你贴出的图。

R1/R2本来就与R3/R4无关。R1/R2决定偏置电压,R3/(R4//R5)决定放大倍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没有讲清楚,我想说的是陈老师画出的电路: 这个电路如果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 ...

『这个电路如果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的不同会怎样呢?』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29楼图中 R1/R2 与 R5/R4 “有轻微的不同” 会发生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如果同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和反相端偏置电阻分压比例有轻微的不同会怎样呢?』 你的意思, ...

嗯嗯。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是静态偏置重新找到一个平衡,不会精确等于理想的设定值。刚刚忽然想到把输入的交流信号短路掉,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
讲得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