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MAX6613设计的温度采集系统原理解析

楼主:
        温度采集系统主要通过温度传感器MAX6613采集得到温度数据,MSP430F149作为CPU从温度传感器读取数据,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判断然后做相应的处理,比如显示或者报警。温度传感器通过某种关系的换算,就可以得到温度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对于MAX6613来说,其输出的电压与温度的关系如图所示。

  图 MAX6613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与温度的关系
  为了能够便于计算,得到温度与电压的转换等式为:
  VOUT=-0.0000022xT2-0.01105xT+1.8455V (4-1)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下面的线性关系式也可以完成转换运算。
  VOUT=-0.0123xT+1.8455V (4-2)
  感器的输入电压,再通过上面式(4-2)就可以获得温度参数,将得到的温度参数进行分析后进行相应的处理,比如显示或者报警。由于MSP430F149片内集成了A/D转换通道,这样可以直接将单片机的A/D输入通道与传感器的模拟电压输出通道相连接。另外系统通过键盘输入来完成对报警温度的上限和下限的设置,通过显示电路将得到的数据显示出来,当温度超过上限和下限的时候,系统进行报警,报警是通过驱动一个蜂鸣器来实现。

网友:
美信出的模拟传感器,还有数字传感器DS18B20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MAX6613是一款低功耗、精密的模拟输出温度传感器

MAX6613提供正比于温度的模拟电压输出。精度在TA= 0°C至+50°C时为±4.0°C (最大值)、在TA= -20°C至+80°C时为±4.4°C (最大值)。由于器件的电流消耗很低,自加热效应可以忽略。

MAX6613的工作温度范围随电源电压而改变。电源电压为2.5V至5.5V时,MAX6613可工作在-55°C至+130°C的温度范围内;电源电压为1.8V时,MAX6613的工作温度范围为+25°C至+130°C。

  关键特性

  电源电压1.8V至5.5V

  精度4.0°C

  低电源电流消耗,典型值7.5µA

  温度范围-55°C至+130°C

  SC70封装

  与LM20引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