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SB端口做为外部电路给其它设备供电

楼主:
      按USB接口标准,每台电脑及其他带有USB口电子设备都能外设提供500 mA的5V±5%供电。带电源的USB集线器 也能提供这种供电能力。用USB端口可以为外部电路供电,在没有其它直流电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很有用。
  USB端口中有电源脚VBUS;返回脚GND(地);和两个信号管脚。如果只需要一个5V电源,可以从USB 连接器中接出电源脚,但应在电源与地脚之间放一个10μF的 滤波电容 。不过,通过一个可调 稳压器,还可以获得1.25V~3.75V的电压,大多数电路都使用这个范围。             图1中的电路就覆盖了这个区间。通过R3可改变这个区间,如下式所示:VOUT=1.25V×(1+R3/R2)。式中的1.25V出现的原因是LM1117-ADJ 能在VOUT与ADJ(调节)管脚之间产生1.25V。因此, 电阻R2有一个恒定的电流通过电阻R3;IADJ(调节的电流)通常小到可以忽略不计。R2选择为100Ω,将其电流设为12.5mA。如果R3使用一只200Ω的 电位器 ,则产生的电压区间是:当R3为0Ω产生短路时为1.25V,直到R3为200Ω时的3.75V。
       为防止输出短路或不知道负载情况而损坏电路,可以增加一个限流电路,将最大电流限制在500 mA。用Polyswitch熔丝或 晶体管对就可以很容易在电源输入线处实现这种限流器。滤波电容应不超过10 μF。这个水平在没有限流电路情况下,仍能控制好浪涌电流。一般来说,电容最好在1μF?10μF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