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负载的地回路不是回到输入电容的地再回电源的地比较好吗?

网友:
“负载的地回路不是回到输入电容的地再回电源的地比较好吗?”

不是。负载的地,尽量联接到稳压芯片的地。
稳压芯片的地,最好是输入(整流滤波)和输出(负载)的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