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桥式相控整流阻感性负载电流断流时刻出现尖峰电压

楼主:
本人学生小白,在做单相桥式整流仿真时出现图片所示现象,该现象如何解释?

放大图

放大图

网友:
抱歉,第一次发帖,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A:
首帖的图中,第一条曲线是电压波形,第二条曲线是晶闸管两端电压。晶闸管并不是在第一条曲线过零处关断,而是延后一段时间才关断。你的负载必定不是纯电阻性负载,而是电阻/电感性负载。从第三条曲线也可以看出来——电流峰值并不是出现在电压峰值时刻,而是延后一段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的图中,第一条曲线是电压波形,第二条曲线是晶闸管两端电压。晶闸管并不是在第一条曲线过零处关断,而 ...

是阻感性负载,阻抗角大概38度,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流断流后电压归零时刻为什么出现一个尖峰电压

网友:
好像听说并联缓冲电路可以消除尖峰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阻感性负载,阻抗角大概38度,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流断流后电压归零时刻为什么出现一个尖峰电压

那个小尖峰,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寄生电感、分布电容等等)导致的,即所谓“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尖峰,是电路中分布参数(寄生电感、分布电容等等)导致的,即所谓“过冲”。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