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555定时器仿真,输出可调占空比(小于50%),上一个仿真,但是这个仿真是错误...

楼主:
来一个555定时器仿真,输出可调占空比(小于50%),上一个仿真,但是这个仿真是错误的,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A:
  下图电路,当电位器滑动,两端改变的电阻一样,则电容充放电时间增减一样,频率不变,但是占空比改变。电位器电阻值根据频率大小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电路,当电位器滑动,两端改变的电阻一样,则电容充放电时间增减一样,频率不变,但是占空比改变。电 ...

那这个的频率计算和占空比计算公式是什么公式?

网友:
1楼的电路参数好像不对吧
能出来方波么

网友B:
下面的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这个参考一下

我想做一个20K,30%占空比的方波,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做一个20K,30%占空比的方波,怎么计算?

网上有NE555振荡计算

网友:
T=0.693(R1+2R2)C或f=1.44/[(R1+2R2)*C]。如果要频率固定不变,只改变占空比,可以选定C,保持R1+2R2不变,而改变R1/R2比值。R1/R2比值越大,占空比越小,反之亦然。如果要改变频率而固定占空比,可以选定C,保持R1/R2比值不变,改变R1+2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