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设备供电波动问题

楼主:
便携式设备一般会内置一个电池,插电的时候用USB供电,不插电的时候用电池供电。
输入一般会有一个DCDC转换系统所需要的电压。
但是电池供电(一般3.7V左右)和USB供电(5V)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当输入电压变化时(5V→3.7V),DCDC的输出也会有一个微小的变化。
对于微弱信号的传感器来说,这就会引起探测值的波动。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只能说你的DC/DC转换还不够稳定,不能满足你的“探测”要求。
解决方法,要么改进你的DC/DC,要么改进你的便携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DC/DC转换还不够稳定,不能满足你的“探测”要求。
解决方法,要么改进你的DC/DC,要么改进你的 ...

对于这个选电源有什么关键参数吗
PPSR?

网友:
对于电源波动引起的传感器输出波动,先确认电源波动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如果是电源设计不良导致的超标,改进电源就是。如果电源本身的参数就不能满足,说明设计时选择电源方案时就欠考虑,需要更换满足要求的电源方案。其它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采用二次稳压电源给传感器供电,一般可用LDO,还可以尝试用二极管隔离传感器供电并加强传感器侧的滤波。如果电源切换时不要求系统保持工作,还可以用软件解决,暂时停止传感器数据输入,待电源切换完毕再恢复。具体什么办法最合适,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综合考虑。

网友:
使用ldo,加大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