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海关销毁2万个假冒德州仪器集成电路,你在工作中接触过假冒伪劣吗?

楼主:
4月23日在新乡市无害化销毁2万个、总货值704万元的假冒家用轿车中央主控集成电路。据悉,这是郑州海关近年来针对侵权货物实施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销毁行动。

据了解,该批集成电路用于车辆启动时防止由于电流瞬间过载引起短路。郑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假冒汽车配件危害极大,一旦流入市场,将严重危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此前,郑州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批商标为“Texas Instruments”的出口家用轿车中央主控集成电路实施查验时,发现有涉嫌假冒的疑点,经与“Texas Instruments”商标持有人美国德州仪器公司联系,确认其侵犯了该公司已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专用权。郑州海关随即对该批货物依法查扣,并对涉案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据悉,该案是近年来郑州海关查处的案值最大的一起侵权案件,被海关总署列为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车用中控造假,这和谋财害命没区别,希望能重判。

你在工作中接触过假冒伪劣吗?

网友A:
没接触过假冒的芯片的工程师,应该不存在的

我之前用过的TI的TLV4110,一个功率放大器,spec最大输出电流可到320mA好像。结果市场那边采购过很多次,至少不下5次,而且也从不同渠道买过,但是我觉得好像就只有2次是买的正品。其他的都是假冒的,输出30mA点费劲。电压掉的厉害,只要更换留样的正品,立马正常,假冒的芯片,丝印,用洗板水都可以完全洗掉。。

购买渠道也不乏比较知名的商城,jlc,ickey,但是,,,哎,,,你就算假的也至少和原版差不多才行,完全不能用,太坑了。

网友B:
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中央主控集成电路价值300多一片,还有这些芯片是国内生产的还是国外生产的?

如果是国内,现在咱们有能力复制这么高端的芯片了吗?

网友C:
今天刚怀疑最近买的TI的电平转换器有问题。
同样的板子和代码,这新一批焊回来的就出故障了,就个别料采购渠道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假冒的芯片的工程师,应该不存在的

我之前用过的TI的TLV4110,一个功率放大器,spec最 ...

有什么办法能验证真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中央主控集成电路价值300多一片,还有这些芯片是国内生产的还是国外生产的?

如果是 ...

同样好奇,新闻没有说太多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怀疑最近买的TI的电平转换器有问题。
同样的板子和代码,这新一批焊回来的就出故障了,就个别料采购 ...

除了靠谱的购买渠道,如何验证真伪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中央主控集成电路价值300多一片,还有这些芯片是国内生产的还是国外生产的?

如果是 ...

300多块钱的这个,完全反向复制应该不是问题,只要钱和人力到位,问题应该不大。
只有几个人的这种去做反向这个300多块钱的,那是做梦的。

除非有战略意义,否则一般不会组织大规模人力财力去反向中高端以上的东西。

汽车级别主控,本身要贵很多了,主要是什么猜不出来,可能是dsp,或者arm,之类的。
只说假冒了,可能是些低级的假冒手段,拿别的相同封装的芯片重新打丝印之类的,就是完全不能用的那种,。如果还能和ti的一样用,这样的假冒,国家可能不一定管了。还得支持你,用来替换国外的。

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芯片设计能力上其实不差,主要是制造业基础相对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办法能验证真假呢

1、销售吧,他们的经验可能是看外观,看材质,搞十多年的销售,接触了市面上很大部分芯片,国内的,国外的,基本上能一眼看出来是国内封装还是国外封装,准确率很高的。

2、工程的话,只能是根据官方的spec来测试了,如果有明显不达标的参数,基本上就是假的了,工程的,接触的芯片种类没那么多,看外观确实挺难分辨的。

3、终极手段就是decap,把芯片开盖去看,和正版的去比对,版图上是能看出来区别的,版图都搞得几乎一模一样,原厂去打官司,一打一个准。但是版图有较大差异的话,就不好打官司的。这个方法一般只有芯片功能差一些,其他的方面,如包装,封装,丝印都分不出来,但就是感觉不对,只能去开盖看了。没别的办法。

还有就是,看芯片封装材质,这条路吧,遇到作假很用心的公司,还真不一定,他用的封装和原厂是同一家封装厂,甚至是同一条生产线,芯片参数,差不多,测试基本测不出来,不剖片的话,真的不好确认的,里边除了die不是原厂的,其他的全是很原厂一毛一样的,防不胜防的。

网友E:
生产这些假芯片的源头在哪里?
高科技作案
用芯片找对渠道代理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多块钱的这个,完全反向复制应该不是问题,只要钱和人力到位,问题应该不大。 只有几个人的这种去做 ...

能被中国海关查到是不是说明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如果是从国外加工的运回来骗自己人这也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被中国海关查到是不是说明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如果是从国外加工的运回来骗自己人这也太坑了

他们作假,要有海关记录,可查,感觉有两种办法

1、造假的东西是在国外的出来的,可能是某些小国家,找了一些电子垃圾。这个貌似应该是有的,听说过。

2、另外一个是东西是在国内做的,然后先转移到海外皮包公司,然后皮包公司再做账到大陆,这样就能在海关查到,你可能就认为是进口的,其实国内出口再转进口,,转了一圈就花一些快递费。

3、另外不透露公司了,做法一般是香港皮包公司在foundry下单,wafer以保税方式进关,在国内做完封测出关,然后再以正常贸易方式从香港进到大陆,大陆的母公司再把芯片卖给大陆的用户,你看到的就是完整的进口手续可查,,,但是,拿东西实实在在是国产的,就是费点事,而且一般是做ADI和TI比较贵的芯片,因为ADI和TI的芯片,假冒的,性能差不多,但是每颗成本会低很多,按照ADI和TI的价格卖,还有的挣,,大概流程是这样,没具体细节可能会有所出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生产这些假芯片的源头在哪里?
高科技作案
用芯片找对渠道代理很重要

源头,看是怎么造假了,
一种是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造假,就是翻新,或者拿A当做B,A和B相关性很低,或者完全没有相关性。这个小作坊就可以了。这类芯片基本上没法用。源头可能南方居多,广东,深圳,那边居多。北方也有一些

另外一种是有技术含量的造假,就是反向别人的芯片,就和PCB抄板一样。把别人芯片抄个底掉儿,然后打别人的logo,工艺厂基本上就是国内的工艺厂,封测基本上就是国内的最便宜的封测。
这类芯片,好点的,和原版差不多一样用,差点的就是性能有点差距,不完全一样。再次的山寨,就算保证开始能用,但是寿命和可靠性,很一般。
做反向的,也是深圳居多,北上深都有做的,尤其以小公司居多。

就算是大厂的代理,也有可能出问题,代理也有可能会把国内山寨的比较好的芯片推给客户,不出问题的话,一般发现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源头,看是怎么造假了, 一种是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造假,就是翻新,或者拿A当做B,A和B相关性很低,或者 ...

想不到这里边的水这么深,看来国内的芯片造假水平也可以么

反向工程是不多数都是数字芯片,模拟类的咱们能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作假,要有海关记录,可查,感觉有两种办法 1、造假的东西是在国外的出来的,可能是某些小国家, ...

干脆不能用的东西谁买到测试不行了不得找卖家,这么多钱的东西谁也不会随便找一个轻易就能跑路的小代理吧,或者有人想故意买这种假芯片,然后再报废,来解决财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这里边的水这么深,看来国内的芯片造假水平也可以么 反向工程是不多数都是数字芯片,模拟类的咱 ...
你的回复上

是自己打上去的么???? 国内山寨的能力其实也挺强的,除非是找不到工艺能做的,或者工艺特别先进的,或者确实技术太高的,没办法,再就是成本特别高的,不去做,或者做不了, 其他的一般还是可以的,,我之前听说有要反向AD9361的,6GHz的 4G LTE基带芯片,牛逼吧,成没成功,不知道,但是有魄力。 数字芯片反向比较快,成功率比较高,就算是DC参数差一点,只要逻辑没抄错,都还可以。模拟需要调,经验比较重要。小公司一般都是以放大器,DCDC,LDO这类小的模拟芯片入手,因为快,真的很快,人数够的话,一年出个好几款很正常,一套mask,可以做出来1通道,2通道,4通道,成本还低。规模大了一些,再正向的设计一些芯片,虽然现在国内大概有1500多家设计企业,但是真正能剩下的没多少。过几年,倒闭一些之后,也就恢复以前700多家的水平不错了,,,这两三年多出来的700多家,基本上都走这个套路,。。先反向活下来,盈利了再正向,或者一开始就正向设计,做兼容打自己品牌,但是也不容易。。这行就是烧钱,,规模小,国家不理你,也拿不到投资,钱烧完了也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脆不能用的东西谁买到测试不行了不得找卖家,这么多钱的东西谁也不会随便找一个轻易就能跑路的小代理吧 ...

1、不能用的芯片,以前好像多一些,忽悠一些是一些,钱到手了就撤,现在少了,但可能还会有。买完了可能就找不到人了

2、我提到的那个情况,还不是小代理,就是国际上最大的代理,他们做法就是搞定关系,销售当然可以拿点好处的。要不然怎么他们帮忙推销山寨的呢。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他们自己也会控制量的,小批量的给你山寨的芯片,然后关注情况,如果没问题,慢慢放量。大批量给你是原装的,第一降低风险,第二也是不能引起原厂的注意,,,反正水深着呢。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回复上是自己打上去的么???? 国内山寨的能力其实也挺强的,除非是找不到工艺能做的 ...

“你的回复上是自己打上去的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能用的芯片,以前好像多一些,忽悠一些是一些,钱到手了就撤,现在少了,但可能还会有。买完了可能 ...

正规代理都敢这么操作了?

以前遇到过买单片机FLASH容量不足的问题,高配的丝印,低配的容量,出问题后厂家人来了后来给的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