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
线圈电压不能和输出电压共用吗?只有两个供电的,现在导通不稳定,继电器断断续续的,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
“线圈电压不能和输出电压共用吗?”

是否可以共用,要看具体情况。你的电原理图中K1好像是想要为“28V出”处的设备供电,那么只要28V供电能力够,就可以共用。

网友A:
“现在导通不稳定,继电器断断续续的,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检查你的继电器是否完好。
可以去掉U1和Q1,将Q1集电极短路到地,若K1动作干脆利落,“28V出”处电压稳定,则问题不在继电器而在光耦U1和三极管Q1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导通不稳定,继电器断断续续的,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检查你的继电器是否完好。
可以去掉U1和Q1 ...

继电器吸合很干脆,怀疑是光耦的问题,但是现在光耦还没到,所以请教你们这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吸合很干脆,怀疑是光耦的问题,但是现在光耦还没到,所以请教你们这图有没有问题

既然光耦还没有接上,“继电器吸合很干脆”,那么“现在导通不稳定,继电器断断续续的,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是怎么来的?

网友C:
你的电路中的R4电阻在光耦导通时,全部电流是2.8mA,看看你的三极管的饱和电流是多少?建议在三极管的BE间并联一个5K的电阻,这样在光耦出现小电流时可以抗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光耦还没有接上,“继电器吸合很干脆”,那么“现在导通不稳定,继电器断断续续的,输出的电压也不稳 ...

把K1那分开电压就行,就是不能同一个电压。我是直接给线圈接上电压的。但是我只有一个电源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中的R4电阻在光耦导通时,全部电流是2.8mA,看看你的三极管的饱和电流是多少?建议在三极管的BE间 ...

恩,要串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K1那分开电压就行,就是不能同一个电压。我是直接给线圈接上电压的。但是我只有一个电源怎么办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28V直流电源输出能力不足,同时供电给继电器绕组和“28V出”处的负载时你的电源输出电压跌落。在继电器绕组和“28V出”处负载同时工作情况下量一量你的电源电压,即可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估计是你的28V直流电源输出能力不足,同时供电给继电器绕组和“28V出”处的负载时你的电源输出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