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展宽频带

楼主(2019-04-26):
负反馈展宽频带
根据分析得出引入负反馈可以展宽频带,但是我不明白的是:20lg|Af|=20lg|A|-20lg|1+AF|这个式子的图像是什么?尤其是20lg|1+AF|的图像,是个常数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引入负反馈可以展宽频带”的意思,是放大器增益为频率的函数,在频率低端和高端均要下降,两端增益下降3dB处的频率之差为通频带,引入不随频率变化的负反馈后两端增益下降3dB处的频率之差可以比未引入负反馈时增加。
20lg|1+AF|中的A,是频率的函数,因此20lg|1+AF|也是频率的函数。对频率而言,20lg|1+AF|不是常数。

楼主:
20lg|1+AF|不是比20lg|A|要大,后者减去前者不成了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