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使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这样画有问题吗

网友A:
任何电路,都是为实现一个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图中这个电路,想要实现的是什么?

网友B:
bat+一般电池用这个名,
是个控制电池的什么?
图中的Q11,Q14的元件符号画法很特别,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t+一般电池用这个名,
是个控制电池的什么?
图中的Q11,Q14的元件符号画法很特别,不常见

别的地方抄来的这个电路,BAT是输入端子进来的电,Q11,Q14,是内置偏置电阻 所有跟着数据手册这么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路,都是为实现一个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图中这个电路,想要实现的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是为了控制电源通断吧,但是分析着有点奇怪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t+一般电池用这个名,
是个控制电池的什么?
图中的Q11,Q14的元件符号画法很特别,不常见

U1-18一开始以为是单片机的输出控制脚 ,但是放在这里又好像不是单片机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为了控制电源通断吧,但是分析着有点奇怪 看不懂

控制电源通断?如果U1-18是单片机引脚,这个单片机可无法控制电源通断。

CN4和CN5联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BAT是输入端子进来的电”应该电池供电的正极
U1-18是单片机引脚,无非是高低高低

既然是抄来的电路,一定想要实现什么功能或者控制什么吧

网友D:
U1-18,接的是单片机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18,接的是单片机的ADC

嗯,那个引脚确实是有作为模拟输入的功能,主要是那三个管子怎么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源通断?如果U1-18是单片机引脚,这个单片机可无法控制电源通断。

CN4和CN5联接到哪里去了?

这两个端子不知道连到拿去了  只有一块板  所有这个U1-18只能是接到单片机的模拟输入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端子不知道连到拿去了  只有一块板  所有这个U1-18只能是接到单片机的模拟输入脚

串联了56k电阻R19,且另有10k电阻R18和100nF电容C14到地,U1-18可没办法控制这三支管子的工作。
这三支管子只可能由CN5或者CN4控制。

网友:
我来迟到了  居然没有看见那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