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拦着我哈,我要搞mpy开发啦!

楼主:
 目标 争取2019年能上手

(1)看了一下,交互方面资料太少,
这个不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408-1-1.html
另外,目前编译minimal无法通过啊

网友:
@dcexpert  问问版主

网友A:
安装好gcc-arm-embedded,运行make CROSS=1就可以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gcc-arm-embedded,运行make CROSS=1就可以编译
我用的是1.10版本

CC ../../py/smallint.c
CC ../../py/frozenmod.c
CC main.c
CC uart_core.c
CC ../../lib/utils/printf.c
CC ../../lib/utils/stdout_helpers.c
CC ../../lib/utils/pyexec.c
CC ../../lib/libc/string0.c
CC ../../lib/mp-readline/readline.c
MISC freezing bytecode
/usr/bin/env: ‘python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file:6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_frozen_mpy.c' failed
mingw32-make: *** [build/_frozen_mpy.c] Error 127
mingw32-make: *** Deleting file 'build/_frozen_mpy.c'
mingw32-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网友A:
你是在win32下编译吧?估计是编译器版本以及python问题,最好在linux下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win32下编译吧?估计是编译器版本以及python问题,最好在linux下编译

我在win10的linux子系统下弄过  也不容易搞啊。
现在我在WIN10下面  直接用windows 弄 不用Linux了 ,STM32的都可以编译OK了。
就是这个minimal不行。
我现在打算重点看看 C与micropython交互这块。

现在是V1.10 和V1.9都无法编译minamal  我打算一点点往后腿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工具链的问题,要慢慢研究一下。

win10下可以用Linux子系统

网友:
CC ../../lib/utils/printf.c
CC ../../lib/utils/stdout_helpers.c
CC ../../lib/utils/pyexec.c
CC ../../lib/libc/string0.c
CC ../../lib/mp-readline/readline.c
MISC freezing bytecode
/usr/bin/env: ‘python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file:6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_frozen_mpy.c' failed
mingw32-make: *** [build/_frozen_mpy.c] Error 127
mingw32-make: *** Deleting file 'build/_frozen_mpy.c'
mingw32-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usr/bin/env: 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5222-1-1.html

在unix类的操作系统才有意义。
#!/usr/bin/python是告诉操作系统执行这个脚本的时候,调用/usr/bin下的python解释器。
#!/usr/bin/env python这种用法是为了防止操作系统用户没有将python装在默认的/usr/bin路径里。当系统看到这一行的时候,首先会到env设置里查找python的安装路径,再调用对应路径下的解释器程序完成操作。

对的 。是linux与window 差别。 我在鼓捣鼓捣需要改什么

网友:
linux子系统在win10下安装简单,就是性能偏低。最好就是用虚拟机,安装一个ubuntu(或衍生版),然后git+gcc-arm-embedded,又快又方便。

网友:
开源系统,大部分都是需要linux的,就算不作为主系统,也需要有一定了解,不然迟早会遇到困难。

网友B:
基于一款好用的 pyb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打算用虚拟机了。说的很对,早晚会遇到困难。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
说一下我目前的情况
linux不熟  makefile不熟 window开发stm32很熟
目前在win10下编译micropython,用mingw64,这是msysgit自带的。
我说的micropython是v1.9以后的版本

编译大部分都是可以的,比如stm32下面的所有板卡,bare文件 也可以。不过需要改一下(在编译mpy-cross的时候就发生错误,所以就知道要改了,现在想来在windows下生成.exe文件。而在linux生成没有后缀。所以需要改makefile,比如编译stm32f4disc这个板卡,需要改py下的两个mk文件和stm32下的makefile.)
在用mingw64时候 用mingw32-make.exe 指令不用linux下的make指令。

目前仅仅编译minimal无法成功,因为这个调用了python3编译器,可能是为了生成那个frozen的c文件。linux的python3安装路径是usr/bin/env,但是我在window下py3不是在这个路径下的,所以还得改makefile,但是前面我说了,我makefile不熟。目前不会改。

事实上目前我若不用mingw64还用cygwin的话,是很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也不见得很顺利。
但是从长期看,还是采用nbantu吧

网友:
win10子系统unbantu试过那个帖子,试下就知道,不具备可操作性。光是下载软件就无法完成。另外额外插一句,我在mingw64下编译micropython1.5.4的minimal可以完成。但是我没打算用1.5.4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的py的c源码下用了关于x86 x64还是用的.s文件 而1.8某版本以后都是c文件了。

本群群主说ubantu简单,事实上并不简单。否则也不会有cygwin和mingw  还有msys2了。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电脑安装虚拟机性能不行。
目前ubantu的资料最多。所以用这个。

另外我还担心在win10下安装cygwin,会和我的msysgit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一款好用的 pyb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pyb有文件系统 usb之类的吧
还是minimal好一点

有串口和led
readme上也推荐用这个。

最终还是在windows上弄。除非我makefile和linux在线调试用的很熟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下午网上下载了 虚拟机  ubantu,照葫芦画瓢,搞了一会,竟然 ubantu 下编译 STM32 还有minimal都成功了!
ubantu网上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界面也比较漂亮。看起来不错!!!

网友:
在 ubuto下编译minimal果然生成了_frozen_mpy.c,
把这个C文件从ubunto拷贝到win10下

把 minimal下的
SRC_C = \
        main.c \
        uart_core.c \
        lib/utils/printf.c \
        lib/utils/stdout_helpers.c \
        lib/utils/pyexec.c \
        lib/libc/string0.c \
        lib/mp-readline/readline.c \
        $(BUILD)/_frozen_mpy.c \
改为

SRC_C = \
        main.c \
        uart_core.c \
        lib/utils/printf.c \
        lib/utils/stdout_helpers.c \
        lib/utils/pyexec.c \
        lib/libc/string0.c \
        lib/mp-readline/readline.c \
        _frozen_mpy.c \
#        $(BUILD)/_frozen_mpy.c \

这样在window下也编译成功了

如下:
CC main.c
CC uart_core.c
CC ../../lib/utils/printf.c
CC ../../lib/utils/stdout_helpers.c
CC ../../lib/utils/pyexec.c
CC ../../lib/libc/string0.c
CC ../../lib/mp-readline/readline.c
CC _frozen_mpy.c
LINK build/firmware.elf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69328       4    2524   71856   118b0 build/firmware.elf
Create build/firmware.dfu

网友A:
虚拟机比Linux子系统性能好,也更接近真实系统。Linux子系统只是和win10结合比较好,可以作为一个软件运行,但是限制比较多。真正编译软件,还是虚拟机好,当然如果有多的计算机,安装一个Linux系统更好。

网友:
慢慢折腾一阵子 估计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比Linux子系统性能好,也更接近真实系统。Linux子系统只是和win10结合比较好,可以作为一个软件运行 ...

字体看起来很好,这是我第一次 安装 虚拟机 感觉挺好用得

网友A:
我一般用virtualbox,也是开源软件。virtualbox有便携版,可以放在移动硬盘里运行,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virtualbox,也是开源软件。virtualbox有便携版,可以放在移动硬盘里运行,比较方便。

minimal我已经能在单片机跑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mal我已经能在单片机跑起来了